辊轴加工,求助

楼主(2012-03-03):
现加工一辊轴,用长2000,外圆75,壁厚8的无缝管,管两头配直径64,150长的轴头,用电焊焊接上,车削两个轴头至30,和75外圆至70后滚花,是直纹的,再精车轴头直径至25,因零件太长,所以车轴头时出现震刀,大外圆有花,所以不能用中心架,我想先精车轴头后滚花,可是在滚花后辊轴会出现弯曲,要求是两轴头跳动在2丝左右,所以无法保证跳动合格,请问各位师傅,为什么会弯,应该怎么车好呢?请各位师傅赐教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轴头两头留加长10MM,先车大外圆,接着就滚花,然后上中心架去掉轴头加长,重新钻中心孔,在车轴头外圆。祝你成功

网友:
等高手解答  这个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头两头留加长10MM,先车大外圆,接着就滚花,然后上中心架去掉轴头加长,重新钻中心孔,在车轴头外圆。祝 ...

不行的,最后精车轴头时因工件太长而震刀,无法上中心架,因为大外圆有花。不过很感谢你提的建议,我会考虑的,谢谢

网友:
可以把跟刀架用上,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