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工装,八字型要夹圆狐怎么搞啊?就是一个锅盖帽

楼主(2012-03-03):
不知道怎么上图
附件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棒料放在数车夹紧车的把!

网友A:
圆弧加工出来的时候外锥也出来了呀,用内锥孔自锁夹紧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弧加工出来的时候外锥也出来了呀,用内锥孔自锁夹紧咯。

内锥孔自锁夹紧怎么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锥孔自锁夹紧怎么搞啊

跟车床主轴或者钻头定位一样
只要你的外锥粗糙度不是太差,做锥度相同的内锥可定位。直接捅进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车床主轴或者钻头定位一样
只要你的外锥粗糙度不是太差,做锥度相同的内锥可定位。直接捅进去就行。

那夹着会不会冒出来啊,或者夹不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夹着会不会冒出来啊,或者夹不紧啊,

如果你的切削力是从大口向小口,不需要额外夹紧。
否则须要加一个夹紧力。夹紧力大小按自锁要求设定。

网友B:
楼主。你好。小弟对你的图不要是很明白。为什么所有尺寸里都只有长度,没一个直径啊。

网友:
这图纸出的有意思啊 。。。

网友C:
这活是喇叭形的? 我昨天车了 16件   就一件夹变形  很好车 关键是夹和 车削工艺安排  我是按工艺员给的工艺 自己细分的工艺车的 1个半小时车一件   但是余量特大  效率很低   不过我车出来的光洁度比较好 不带稍  几乎不变形

网友:
谢谢6#了。又学习了。不知道夹毛胚的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活是喇叭形的? 我昨天车了 16件   就一件夹变形  很好车 关键是夹和 车削工艺安排  我是按工艺员给的工艺 ...

问题是加工费只有1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小弟对你的图不要是很明白。为什么所有尺寸里都只有长度,没一个直径啊。

制图不规范打横的其实都是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