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刀 机夹刀 可转位刀片与刀杆

楼主(2012-03-03):
没怎么接触过数控刀片与刀杆,法后角为N(0°)刀片和刀杆,需要磨法后角吗?这里的法后角是车刀角度里面的后角吗?

网友:
可转位刀片与刀杆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0282&extra=page%3D5  到这里看那。

网友(2013-03-21):
SN系列纯立方氮化硼刀片

SN系列纯立方氮化硼刀片

机夹刀杆

机夹刀杆

这是后角为0(无法后角)的纯CBN刀片;后者是配用的刀杆,你能看到:刀片装到刀杆上后,是有后角的---这个角度叫“装夹后角”,是在刀杆上设计着的。

数控刀杆型号表示方法

数控刀杆型号表示方法

超硬刀具及刀片实例

超硬刀具及刀片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