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后的铁板上要做40个直径72的孔 怎么加工简单

楼主(2012-03-03):
3mm后的铁板上要做40个直径72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就冲压啊………………………………

50件

网友:
划线,磨个70【钻薄板】的钻头用摇臂钻,不知道精度和速度能达到要求不。

网友:
找数控冲床外协,很简单加工费很便宜

网友:
水切割和激光切割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激光切割~不到半小时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要是钻的话 最好用套料钻

网友:
精度不高就水切,精度稍高的话激光切,速度快,且互换性好,无毛刺。

网友:
昨天无锡机床展览会,看见激光切割薄板的设备很多,干LZ的这个活估计是小菜一碟!

网友:
你还是用冲床吧。安全,3mm薄板72mm孔。容易出危险。

网友:
上数控加工,或者激光切割,相对冲压应该要便宜点

网友:
路过 看看  如果批量生产可以用磁力钻 解决

网友:
激光切割,速度快。半小时搞定。

网友:
用双金属开孔器吧,成本低

网友:
精度不高,做一个简易冲模,可以采用冲孔。或者用划钻,还能剩个料片

网友:
冲床来干,速度很快,效率很高。

网友:
建议激光切割

网友:
50piece取决你速度和价格。便宜的话水刀,CNC,NCT。贵点就镭射而且快

网友(2012-04-25):
看孔经要求高不 一般用激光切割机 批量用冲压3 C% p; k- c+ n

网友:
激光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