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细长轴问题

楼主(2012-03-03):
各位大侠,小弟这两天在车细长轴,外圆是70mm,车至65mm,公差10丝,长度是2.5m,第一次做,自己装的跟刀架,75°反偏刀,转速180,F30mm/min,吃刀量单边1.5mm,大概车至离卡盘1.2m的时候就发震,很震,就不敢再车了,各位高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PS:75刀前角很大,大概20几度,跟刀架的圆头是30,是不是太小了还是别的,求救,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可能轴发热伸长了,适当松一下顶尖减少一点顶紧力,还有跟刀架的铸铁爪与轴研磨至掉下铁沫保证紧密贴合,机床导轨各部的间隙等等多种原因,仅供参考

网友:
把跟刀架和车刀的距离调一下,或者上个中心架,掉头车,把刀磨快点

网友:
可能还是你的跟刀架上的铸铁没磨好,车到中间松了吧!

网友:
建议还是分两头车!!!!!!!!!!!!!!!1

网友:
70的光料卖不到?单边少点,进给再快点,刀片选专用的,刀尖R角小点,车完一刀松顶针再顶上,警车时松下顶针再轻轻顶一顶。

补充内容 (2012-3-9 22:29):
分段粗车也可以车,车完再精车。

网友:
可能还是你的跟刀架上的铸铁没磨好

网友:
从没做过这么长的轴,希望做过长轴的高手解答,学习学习

网友:
不用跟刀架   架中心架车 ,转速450 用T15 刀尖圆弧小点 一路冷却!

网友:
不用跟刀架   架中心架车 ,转速450 用T15 刀尖圆弧小点 一路冷却! QQ3000283

网友:
建议用90度外圆车刀,保持跟刀架,选用5度后角,11度前角刀片,大切深,慢走刀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