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宏程序铣倒角?

楼主(2012-03-03):
想知道 怎么用宏程序铣倒角,有45度,30度的,还有椭圆,以及3角函数的详细运用和 解析,以及G68角度旋转的 运用不,望 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你的问题太多,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给个具体点的图

楼主:
就是 在 一个 直径200的 圆上铣12个直径31的孔,每个孔的角度为30度,怎么用 宏程序和 G68编程,图片总是传不 上来,谢谢 告之

网友:
宏程序不怎么会,可以用软件编出来,先开粗后精加工下

网友:
过来看看
学习一下 。。。。。。。。。。。。

网友:
哈啊哈哈  宏程序

网友(2012-06-16):
需要什么系统的宏命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