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换挡变速箱,发现大量铜屑

楼主(2012-03-04):
我司新开发动力换挡变速箱(桥箱一体),运行一段时间,换挡压力下降,放油,发现大量铜屑;
引起想请问各位高手,  现在动力换挡变速箱中的一些承磨垫(差速锁、太阳轮轴等处),止推垫 是不是都不用铜了(锡青铜)??一般现在都用什么材料??

网友:
那是同步器上的,如果是法士特系列的变速箱,就是箱底下的放油螺塞了,可这不干涉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点评):
一开始没看明白!羞死!桥箱一体是农用车上的吧?

网友:
动力换挡变速箱为湿式离合器,铜屑大部分可能来自离合器摩擦片,若离合器换挡不柔和,冲击大对离合器摩擦片损害较大。建议在解决换挡离合器柔性接合上下功夫,可有效减少铜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