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如何安装液压马达…

楼主(2012-03-04):
我想在手扶拖拉机在装个液压马达来带动其它东西…………各位仁兄!帮帮在下…!先谢过了…

网友A:
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有才了!!!!!!!!!!!!!!!!!!!

晕…啥子没意思咯…………………!这想法行不通吗?

网友B:
用皮带轮带一个液压泵,液压泵带一个液压马达,即可。带个液压油缸装在车斗,可改成翻斗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皮带轮带一个液压泵,液压泵带一个液压马达,即可。带个液压油缸装在车斗,可改成翻斗车。

大哥!找你好久了!问了好多都不会呀!有的人说要油箱耶……!!!?叫你师傅吧!呵呵!加我QQ好吗?有好多问题请教!92069167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皮带轮带一个液压泵,液压泵带一个液压马达,即可。带个液压油缸装在车斗,可改成翻斗车。

楼主的意思是手扶拖拉机上的柴油发动机与液压马达连接……很明显是说把液压马达当成液压泵使用。你所言叙的机构重复那么所配套的在手扶拖拉机上没有搁置的空间,我想最好这样柴油发动机上配装单皮带轮——齿轮泵——手动阀——伸缩油缸,还有一个小油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