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下了个FluidSIM-P 3.6,大家研究

楼主(2012-03-04):
本人现在致力学习气动自动化,在网上下了个FluidSIM-P 3.6在研究。现在只是菜鸟一名,想问关于点路的接法。现在水平有限,迟点付上图好讲解。

楼主:
上面说的是电路的接法 打成点路了

楼主:
没人讨论这问题吗 这图那个圆点和虚线点画的 实线表示主管路,虚线表示控制管路

网友(2012-07-16):
你这个是个气动电磁阀,控制气体的方向,这个简单的。关于学习气动自动化要学哪些关于电的东西?(我简单改了一下,应该是你的本意吧)我建议学36V以下的低电压的电器控制知识吧,一个是安全,一般控制线路都是24V(我这里是这样的),另外像伺服比例阀,电磁阀,还有一些自动控制线路板,简单的PLC控制都可以学的,如果有疑问可以加我QQ542716495 杭州机械工程师 刘

网友(2012-11-04):
希望有机会共同学习。

网友(2013-04-29):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ame sim

网友A(2021-08-18):
AME SIM 很难吧

网友(2022-12-04):
引用 网友A:
AME SIM 很难吧

不在于操作难,关键是液压气动系统设计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