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980TDB系统时间怎么改

楼主(2012-03-04):
广州数控980TDB系统时间怎么改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我就是操作GSK980TDb的操作手!
“设置”—“page(翻页)(得到时间页面)”—“CHG(转换)”—“输入想要的时间”—“CHG(转换)”—“……”

楼主:
按设置 按不到时间页面

网友(点评):
难道也没看到我上面还写着“page(翻页)”吗?

网友:
机床都有说明书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设置 按不到时间页面

看参数里面 有个隐藏的    好像是第二个   改成1   然后  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