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位移传感器的液压缸如何控制行程

楼主(2012-03-04):
带位移传感器的液压缸如何控制行程,
就用一个三位四通换向阀和两个液控单向阀就可以精确控制行程吗?
控制的精度能达到0.5mm以内吗?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你需要了解你液压缸用的位移传感器的精度和你液压缸控制阀路设计。

网友:
这个与油缸速度有关,电磁阀动作较信号要滞后,定位精度0.5mm,就要考虑油缸运动速度。

网友:
学习了哈哈哈 O(∩_∩)O谢谢

网友:
伺服缸谁家的比较可靠,正在找。运动速度极低,行程40,推力6000kg。4-20mA信号控制。

网友:
应该算典型的PID控制!!!!!!!!!

网友:
磁环式传感器,用来检测活塞位置,控制缸的行程

网友:
带位移传感器的液压缸需要用一个闭环的控制方式去控制液压缸的行程。用普通的电磁换向阀再加上必要的控制电路可以达到要求的精度,但要考虑油缸才速度不能太快。

游客

网友:
同意这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