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非金属的箱子,找谁?

楼主(2012-03-04):
在这个小货车上装一个箱子,平时里面就是装一些工具。
要求:箱子套上去就行,因为放了工具后,就很重,应该不会移动。
         箱子有一部分有毂辘的缘故,下面有一部分要留出来,我不懂专业,所以说的也不是和明白,大侠们看图
         目前图上的箱子是铁的,特别容易生锈,导致里面的工具都锈掉了,希望采用非金属的材质,并且要求轻便,密封性好点。带锁。
      图上这个箱子的尺寸,从外部量是:长宽高=146*51*47
      原箱子在毂辘突出的部分,是做了一个长方体的凹槽,从内部量尺寸是:长宽深=49*21*25.6
     整个箱子主要是对长有限制,因为车身本身的宽度是固定的,对高和宽没太多限制,宽多个10CM也可以
     想在箱子内部做成T型结构相当于有3个放东东的空间
     也不知道自己说明白没?
     现在我主要是不知道找什么厂家来做这个箱子,

网友A:
你可用塑料材来做,也可用不锈钢材来做的,卖塑材的可以帮你做,不锈钢找个钣金工即可。

网友:
不锈钢就可以了 呀     还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用塑料材来做,也可用不锈钢材来做的,卖塑材的可以帮你做,不锈钢找个钣金工即可。

不锈钢的太沉了,有时候箱子要搬出来
如果做成塑料的
具体是找什么样的人做啊
一般到什么市场去找
我不懂啊,没门路

网友B:
不锈钢的最合适,塑料没有那么大强度,如果放满了工具要搬出来就更没戏。再说放在室外,时间久了会脆变,容易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锈钢的太沉了,有时候箱子要搬出来
如果做成塑料的
具体是找什么样的人做啊

你是什么地方的,一般卖塑料板材的都会有人做的。不过我还是建议你用不锈钢做,厚度在0.6~0.8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地方的,一般卖塑料板材的都会有人做的。不过我还是建议你用不锈钢做,厚度在0.6~0.8就可以了。 ...

师傅,我是北京的,如果用不锈钢做,应该找什么人

网友(点评):
你可找一个钣金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的最合适,塑料没有那么大强度,如果放满了工具要搬出来就更没戏。再说放在室外,时间久了会脆变,容 ...

谢谢,您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C:
用木质的做最好,简单方便,而且耐用,必须用实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木质的做最好,简单方便,而且耐用,必须用实木的

图片看得是室外,经常下雨,木头的容易烂,得注意挡雨

网友:
你准备用多少年。你见过木桥吗?外表你做一些喷涂处理,也能很多年的。$ i0 j' H, e* f8 B) u

网友(2012-06-20):
不锈钢做框架,工程塑料板外封,密封处用胶条封好。既保证一定强度,又不会太重。找做塑钢门窗的都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