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与铝箔高速摩擦

楼主(2012-03-04):
铝箔通过模具压制成型,模具与铝箔之间需高速摩擦,目前采用纸包覆铝箔以起到保护作用,请教不用纸保护的情况下,模具怎样才能不划伤、划断铝箔(铝箔厚度26丝~30丝),并能保证铝箔正常通过模具?模具该用什么材料,做什么处理? 请懂的大师傅知道,谢谢。

网友A:
这个辅助材料你肯定省不了,极薄铝箔、钢箔都必须这么玩,或者降低速度,但降低速度肯定导致生产效率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辅助材料你肯定省不了,极薄铝箔、钢箔都必须这么玩,或者降低速度,但降低速度肯定导致生产效率下降,

每天纸的消耗量大,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找个其他材料替代纸也行啊。

网友(点评):
不用纸就用其它合成材料的膜,也省不了,费用反而还高了,工艺就是工艺,不可能什么都想省略,必须的过程必须有,省东西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习惯思维,有时是不对的,

楼主:
恩,受教了,谢谢。不过我始终相信会有办法的,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