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套关于煤矿方面机械设备的图纸,急求

楼主(2012-03-04):
小弟初来乍到,在这里向各位大大问好啦!!!!小弟最近要参加一项比赛,需要一套关于煤矿方面机械设备的图纸,如果各位大大有的话,帮帮小弟吧~~~~~~~急坏了,时间越来越短了,可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图纸!哎哎~~~~~~~~跪求

网友:
我有烘干机
烘干机产品优势:
(1)干燥初水分含量高,终水分含量要求不是很低的物料。
   (2)烘干后对高温敏感的物料,如煤和活性混合材料的烘干。中于干物料不和高温低湿的气体接触,可避免煤燃烧或失去挥发分,可避免混合材失去活性。
   (3)对于可塑性高的熟性物料,可以减小物料勃结简体的危险。但当物料块较大时.不宜采用,因为易在表面因水分急速蒸发而形成一硬壳,影响内部水分的蒸发,不易干透。使物料最终水分含量较高。如水泥原料中的姑土烘干.应注意以上问题。
上海永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烘干机、回转窑、球磨机

网友A:
不知兄弟从事什么行业?需要了解哪些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兄弟从事什么行业?需要了解哪些设备?

你好,小弟从事的是煤矿工作,希望能够有一组房式采煤法的设备图纸,我需要用SW把图纸做成动画的形式,不知大哥能不能帮到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