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一个十字导轨

楼主(2012-03-04):
导轨的作用是使线与轴的接触保持180度(轴在做逆时针转动)

网友A:
能介绍的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介绍的具体一点吗?

安装在十字导轨上的装置能前后左右移动    使光缆与轴保持180度的接触

网友:
再清楚点吧。看不大明白。可以做个简图把动作描绘出来吗

网友:
最好是画简图说明一下

网友:
美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