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及砌体裂缝加固修补技术

楼主(2012-03-04):
裂缝的类型不同,修补所采用的材料与方法也不相同。按照裂缝的现状可分为静止裂缝、活动裂缝和正在发展的裂缝。静止裂缝(如干燥收缩等)可以通过填入刚性材料来修补。活动裂缝随着结构荷载或者混凝土中的湿热变化时开时合,修补材料必须具有足够的柔韧性,可承受裂缝运动或者能消除裂缝运动产生的应力。
裂缝的修补方案:
一、 对于塑性裂缝和干缩裂缝,只要确认其宽度超过0.1mm,裂缝深度尚未达到保护层深度,并且裂缝已经处于静止状态,为确保建筑物的安全性能和使用年限的耐久性,就必须进行修补恢复。其修复方法可采用表面封闭法,作步骤如下:
1、使用钢丝刷或角磨机配金刚石角磨片打磨裂缝四周不小于20mm的范围,目的是清除混凝土表面炭化部分和污染物,打磨深度为1~3mm。
2、用脱脂棉丝蘸或酒精擦洗打磨过的区域,以去除混凝土粉末和灰尘。
3、调配环氧石英砂浆,要求石英砂干燥且粒径大于0.1mm的颗粒不超过总重的50%;环氧树脂和固化剂的比例按固化剂的使用要求;石英砂的掺加数量根据和易性调配。
4、 在裂缝周边打磨区域表面涂刷一层环氧浆液,以利于后抹材料与混凝土的结合。
5、 用专用抹压工具将调配好的环氧砂浆抹压于裂缝表面,,待砂浆固化后即可进行装饰工作及后序施工。  对于塑性裂缝和干缩裂缝,如果确认其宽度超过0.1mm或更大,裂缝深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保护层深度,并且裂缝已经处于静止状态,其修复方法可采用表面凿槽法,作步骤如下:
(1) 使用电锤或钢钎沿裂缝走向在混凝土表面凿槽,槽宽和槽深根据裂缝深度和有利于封缝来确定,一般槽深大于等于裂缝深度,槽宽不小于20mm为宜。凿槽时注意应先沿裂缝打开,再向两侧加宽。
(2) 使用钢丝刷或角磨机配金刚石角磨片打磨裂缝两边不小于20mm的范围,目的是清除混凝土表面炭化部分和污染物,打磨深度为1~3mm。
(3)用吹风机吹净沟槽内外的浮灰尘,再用脱脂棉丝蘸或酒精擦洗沟槽的内表面和周遍打磨过的区域,以彻底去除沟槽内外的混凝土粉末和灰尘。
(4)调配环氧石英砂浆,要求石英砂干燥且粒径大于0.1mm的颗粒不超过总重的50%;环氧树脂和固化剂的比例按固化剂的使用要求;石英砂的掺加数量根据和易性调配。
(5)在裂缝周边打磨区域和沟槽内部表面涂刷一层环氧浆液,以利于后抹材料与混凝土的结合。
(6) 用专用抹压工具将调配好的环氧砂浆抹压于裂缝表面,待砂浆固化后即可进行装饰工作及后序施工。
二、对于塑性裂缝和干缩裂缝的活性裂缝,可待其基本稳定后再进行处理或裂缝处理后采取补强加固措施限制其裂缝的开展。
三、对于温度裂缝的修复,因温度裂缝一般宽度较大,且以周期性活动裂缝居多,可采用粘度低、粘结性好、弹性模量较小且柔性较好的结构胶灌注,然后根据构件内力计算,对构件进行外部粘贴纤维法加固。
四、对于结构裂缝的修补,一般属于活动裂缝修补,常用的修补方式可分为以下两种,以下分别叙述:
1、 持续低压注射修补:在一定时间内将修补材料以持续加压(0.2mPa~0.5mPa的压力)的方式注如入混凝土构件内部,要求材料具有:高流动性;不收缩性;高粘着强度及抗弯、抗压强度,在较长的灌注时间内,可达到细微的深层裂缝。一般此工法应用于各种主要结构构件或具有安全考虑的结构构件上。
2、高压注射修补:在一定的时间内将修补材料以高压(20mPa~40mPa)的方式注入构件内。此工法常用于地下连续墙结构 或一般墙体的裂缝灌注。根据使用的不同环境(温度、潮湿等)选择不同的灌注材料。
3、结构裂缝修补以后,还必须根据结构裂缝产生的原因进行加固,可用平面粘贴钢板或碳素纤维布等进行补强,否则灌胶封缝还会开裂.达不到修补的目的.
五、关于锈胀裂缝的修补,必须剔凿掉所有锈胀后松散的混凝土,一般要剔凿到钢筋位置,使钢筋外露不大于1/3,用或酒精清洗干净沟槽内表面,在内表面涂刷SIKA903渗透型迁移阻绣剂,使钢筋表面形成钝化膜,阻止钢筋再次生锈,最后使用高强钝化砂浆封闭剔凿后的沟槽.为避免或尽量减少施工带来的结构损失,可以在封闭沟槽后用粘贴碳素纤维布的方式沿钢筋纵向粘贴.

网友:
好贴。正在学习有关知识。

网友:
用脱脂棉丝蘸或酒精擦洗打磨过的区域,以去除混凝土粉末和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