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流器的一个小小讨论

楼主(2012-03-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由于是辉光放电的照明,灯丝电阻比较低,而启动是一个短路的过程,用其控制电流,

网友:
这个玩意不懂电子知识的人是没法修的。传统的电感式镇流器够简单吧,坏了也不是修。现在很多人连换个灯管都不会,更别说修这个了。一般都是更换了之,爱好者例外。

网友:
经常用的是32W的,电路图原理和常见故障如下:
32W日光灯镇流器电路图
电路如下图所示。该电路由整流滤波电容、高频振荡电路以及输出负载屯路三部分构成。

交流220V经整流滤波输出约300V直流为振荡电路提供电源。开机后,电源经R5对C3充电,使Vc3迅速升高,从而使VT2迅速达到饱和导通;此时由于T的反馈作用使VTI截止。VT2一旦导通,则Vc3下降,流过L2的电流减小,引起L2两端一个上负下正的电压。据同名端原则,L1得到上正下负的反馈电压,从而使VTI迅速饱和导通,同时T的正反馈作用又使VT2迅速截止,如此周而复始形成振荡方波(R6D6、R3D5起续流作用)。负载回路由L3、L4、C4构成。VTI、VT2产生的高频振荡方波由L3加给负载作激励源。灯管点亮前,由C4、L4等形成很大的谐振电梳流过灯丝,使管内氢气电离,进而使水银变为水银蒸汽,C4两端的高电压又使水银蒸汽形成弧光放电,激发管壁荧光粉发光。灯管点亮后,C4基本上不起作用,此时L4则起阻流作用。

常见故障
1. VTl、VT2击穿进而导致D1-D4被击穿,此时将引起电源短路;
2.R4偏置损坏;
3.振荡电路中L5.L6易损坏;
4.负载电路中C4因高压易被击穿。
最后特别说明,目前市场上所见的各种40W、32W节能日光灯以及各种环形灯,均可参考此电路进行分析。

网友(点评):
大虾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那个看似像变压器的元件是什么? 通常看到这个外形一直认为是个变压器,但是今天拆了一下,只有一个线圈。并且更不解的是,在线路板上是有4个接口的。

网友(2012-11-26):
引用 网友A:
大虾能不能帮忙一下,那个看似像变压器的元件是什么? 通常看到这个外形一直认为是个变压器,但是今 ...

楼上的L4,升压电感。。。。。。。。。。。

网友(2014-06-10):
现在十来块的节能灯都是垃圾,不明白怎么节能!

网友(2014-10-03):
现在都是电子试了

网友(2014-12-23):
挺好的帖子,爱好者可以探讨一下,可现实情况是一旦坏了还真不想修,这玩意测量的话有时候要带电操作,如果有隔离变压器还好,没有就比较危险,直接买一个更换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