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和等离子价格是多少

楼主(2012-03-04):
各位
  激光切割和等离子切割价格是多少钱一米,我要切割3mm的Q235B板,60m长。

网友:
你那里的。。。。。。。。。。。

网友:
温州的激光割价钱告诉你做参考吧,多厚的板多少钱一米。
也就是3mm厚的板,3块钱一米。
激光割最大厚度为20,超多20就不准了。

网友:
激光一小时大概750元的费用

网友:
Q235B用激光加工,有特别要求吧,如没有的话,那就不要用激光,太浪费了,有点用金饭碗讨饭的意思

网友:
激光切割在不同的地区收费标准都不同的,从1块钱到2块钱每毫米.米。而且要看具体切割的成品复杂程度。3mm的Q235在我们这里是6块钱一米,含税价格。

楼主:
包工包料价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