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滚珠丝杠螺母副的技术要求,最好有图纸

楼主(2012-03-04):
       有一数控机床的滚珠丝杠严重磨损,需要更换,正在测绘,名义尺寸已经测绘完毕,但本人对丝杠的了解甚少,不知道滚珠丝杠螺母副部分都需要给什么要求,给多少,用什么材料,怎么热处理,热处理要求等,求大侠指点。

网友:
大哥,这个是标准件,在市场上可以直接买到的

网友:
貌似是可以直接买到的,或直接向机床的厂家协商呀。

网友(点评):
找原厂家会很贵的,想省点钱。

网友:
不怕贵又想直接配的话,选misumi的吧,反正就一件。

如果是自己修,按照我以前做机床的装配要求来说,应该要以下几点:
1.正反向回空值(前进和后退的同一点的位置差)
2.螺距误差(光栅尺对比系统位置)
3.轴向跳动(千分表打直线度)
4.径向是否平滑(用手摸)

如果加工方面,应该简单很多,又有保证。就是测这些参数的东西都很贵。
1.丝杆的螺纹中径,牙型轮廓度
2.外套的螺纹中径,牙型轮廓度
3.滚珠(分组选配,美国某品牌丝杆生产中滚珠分组差值是2.5um,分辨率是0.25um的)

网友:
哪里能买到?哪位给淘宝地址也行!

网友A:
就一滚珠丝杠,随便找个厂家按你给的尺寸做一个就行了。
国产:南京艺工,济宁博特
台湾:上银、银泰、律廷
日本:NSK、THK
欧洲:BSG、柯尔特、速通

网友(点评):
不需要给精度要求吗?

网友(点评):
要给,看你机床的使用场合,一般的数控机床用C3足够了。

网友(点评):
数控磨穿

网友:
建议楼主把丝杆的两端轴头测绘好尺寸,还有螺母的安装尺寸,螺距,机床的精度要求等,然后找一本台湾上银或者南京工艺的丝杆选型样本,那里面有你需要的丝杆工作图的图例和订货要求!

网友:
对于丝杠的精度要求,LZ需要自行确定,若此机床属于高精度机床,定位精度在0.01/1000mm左右的,应当选C3级丝杠(即0.008/300mm),国内等级约为P2级。若不属于高精度机床,采用一般C5级即可,价格便宜不少。若用C5就直接找国内厂家即可。

网友(点评):
我就告诉它C3级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滚珠丝杠,随便找个厂家按你给的尺寸做一个就行了。
国产:南京艺工,济宁博特
台湾:上银、银泰、律 ...

“C3”都包括什么精度?

网友(点评):
若是磨床使用,我不懂磨床,估计得提高一个精度等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C3”都包括什么精度?

精度

网友:
丝杠螺母是标准件吧,可以买得到的吧

网友:
估计你做的话,最起码三个月提货————=着吧

网友B:
找我做就行了,我就是丝杠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我做就行了,我就是丝杠厂的。

大侠可以向我们讲讲丝杠精度方面的专业知识,我只负责出图,让谁做就不归我负责拉。

网友:
那就要看你的应用了,是什么设备?

网友:
我也想研究机床设计,可惜没那个能力

网友(2012-04-12):
你好。我是专业做滚珠丝杠的,可以生产你这种丝杠,可以联系qq

网友:
你好,我是专业做滚珠丝杠的,如果可以帮忙的话,你可以联系qq943466265

网友:
哈哈 还真是急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