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140突然停车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04):
CA6140突然停车什么原因,停止进给就好了,在停车的瞬间可以听见响声,离合片也正常,是否皮带松了,不过我看也可以的,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你一刀切屑多少呢?多了就会停车或崩刀的。

网友B:
是离合调得还不够紧吧?或者是高转速,大切削用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刀切屑多少呢?多了就会停车或崩刀的。

进给量不大,是否是径向力太大造成的,直径有210MM。进给才2 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离合调得还不够紧吧?或者是高转速,大切削用量吗?

进给量不大,是否是径向力太大造成的,直径有210MM。进给才2 MM,不过加工直径50的圆钢我一刀进给接近10mm都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离合器松了或离合片磨损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