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端子问题

楼主(2012-03-04):
最近接触一套端子模具,有两个问题,第一弹片折完弯以后歪PIN,这里有对衬度的要求,请问各位大侠怎样解决外PIN现象,第二就是有一刀口处是两把刀交接的地方,会有毛刺出现,怎样解决接刀处的毛刺,图实在搞不到了。

请各位见谅了,大致说说解决这两个问提的办法就行了,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以前是做压接模的!弄不明白你说的是啥意思!“歪PIN”是啥!不清楚你是压接模还是做端子的冲裁模

网友:
一、弹片折完弯以后歪PIN;
A、冲裁后PIN就不平整,折弯面已经变形,不是一个平面,因此折弯肯定后肯定会偏。
B、用限位或其他整修方式都只是治标,唯有改善冲裁才是治本。
C、冲裁区的料没有被压紧是主因。

二、刀口交接的地方,会有毛刺;
A、毛刺来自于间隙不对,间隙已经偏大。

楼主:
呵呵,学到真本事了,谢谢您的指导,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就可以把以上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了

网友:
刀口交接的地方有毛边
-----不光是间隙的问题啊,还要检查下刀口接刀处是否磨损,一般来说两把刀的接刀点处的刀口更容易磨损;另外和你两把交接刀切料的先后顺序也有关。

网友:
出现毛刺,不仅仅是间隙偏大和刀口磨损的问题,比如说消磁;比如间隙不均出现毛刺;比如刃口不利会出毛刺;比如材料太薄太软会出毛刺;比如冲压速度太慢易出毛刺;比如模具硬度不够易出毛刺、冲头冲得过下易出毛刺~~~~~~~~
还有很多比如,我一时间写不完了,哈哈哈哈,见笑见笑,路还很长呀

网友(2012-05-11):
出现毛刺也有可能是接刀处没清角。

网友:
一 .細長端子常見不良類別
二 .細長端子常見不良之解決對策
三 .維修時注意事項
1.香蕉形 原因a:兩側間隙不均等,沖裁時應力相差大.注意:此因素同樣易引起端子扭轉&偏擺  對策: 調整沖切間隙
         原因b:單邊沖子或刀口磨損,崩邊.使兩側應力差異加大.  對策: 研磨刀口與沖子.
             原因c:分料沖切時移位,壓料力不足;或間隙過大使材料受較大側向拉力,移位造成.對策: 增加預壓量或考慮“同工站密集”沖  切方式.
2.扭轉   注:
   扭轉會導致後段折彎時端子發生“S”形/偏擺/正
   位度NG等問題,所以要解決以上問題,還是要
   從源頭(下料站)去解決問題
   除了上述“香蕉形”中的三種因素會引起扭轉外,
   原因a:
    壓料力不足,產生滑移 對策:
      鑲件可適當增加局部預壓量(0.01~0.05,視S01A設計材料預壓情形具體而定).
      原因b:刀口矮於模面或不平  對策: 裝平刀口.
3.大小針 一般會在端子2Pin(含)以上時出現此類問題不考慮模具定位精度&模仁加工精度及擠壓造成的問題,引起大小針的因素主要是:
    a.間隙配合不均勻  對策: 調整間隙即可.
    b.壓料力不足,沖裁時產生滑移  對策:鑲件增加局部預壓量
4.偏擺(倆相好)細長件在衝切時,因受衝切時的應力影響,使得成品偏移所規範理想的中心線,其受異物壓擠亦會造成偏擺之不良.
  在折彎過程中,針長扭轉,香蕉形,折彎成形時亦會造成產品的偏擺.
 對策﹕一般就藉其特性,施以打點,(产品根部打点)斜面,設計補正等調整措施來控制.或成型时加以限位入块防止偏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