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床加工偏心轴,请教

楼主(2012-03-04):
请教各位师傅,现在一个偏心轴,偏心距5mm,偏心长度35长,外径20,(0~0.02mm)轴全长100,不偏心部分里面还包含一个内孔,内孔为20,也是两个丝公差,外径50。现在如果用四夹爪做比较慢,那用三夹能不能提高效率(共20件),垫片是7.5厚度,但是该怎么修正。本人还未做过偏心类工件,请各位大哥们教教小弟。另外就是90度外圆车刀刀槽该怎样磨才能让铁屑自己断出来而不至于总是缠绕呢?

网友:
才20件,做夹具不是更痛苦更慢?
装断屑器,或者把刃倾角磨成0゜,引导切屑圆弧做大,让切屑打到未加工表面自己断开。但是有机会损坏表面。

楼主:
20件,如果在3爪做那正确的偏心距应该是多少

网友A:
可以用3爪做。塞垫片时用百分表打轴的外径。做完后这个当治具,把打完眼的軸塞到偏心轴里紧固就可以。偏心距自己算算

网友:
20几件打打表垫垫瞎弄弄么好来,总归弄的好的。量多还是设计一个手动或气压夹具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3爪做。塞垫片时用百分表打轴的外径。做完后这个当治具,把打完眼的軸塞到偏心轴里紧固就可以。偏心距 ...

O(∩_∩)O谢谢。做为新人需要你机会们的帮助,有问题我还会哦继续来的

楼主:
明天自己动

网友B:
偏心轴,没做过,做起来难吗,有哪些学要注意的问题,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O(∩_∩)O谢谢。做为新人需要你机会们的帮助,有问题我还会哦继续来的

没问题。共同学习嘛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有公式算垫片的厚度就好了,要求精确达到偏心量,学习中

网友D:
至于切削的形状可能与材料和进给量切削速度有关,可以从这些方面考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于切削的形状可能与材料和进给量切削速度有关,可以从这些方面考虑哈

恩,这个有想过,就是听别人说能够把刀磨得车任何工件都不会缠屑,自己磨刀功夫还很欠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有公式算垫片的厚度就好了,要求精确达到偏心量,学习中

要求比较高,所以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心轴,没做过,做起来难吗,有哪些学要注意的问题,求指点

我也还没做过,有点麻烦

网友E:
用四爪夹住三爪,把偏心调整好,用三爪夹住工件车出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四爪夹住三爪,把偏心调整好,用三爪夹住工件车出偏心。

谢谢,但这样做出来不是很完美吧

网友F:
首先,普通车床加工加工偏心轴零件,常用的方法有三种:
1:用三爪卡盘,在其中一个卡爪上加垫片,垫片的厚度可以根据你所加工偏心轴的偏心距计算出来,然后试车测量,如果不能符合要求就需要继续修正你垫片的厚度,直到试车成功后。
2:用四爪卡盘。偏心距通过百分表打出来。
3:两顶尖加工偏心轴。这个需要先根据偏心量划线打中心孔,也不是什么偏心轴零件都能加工,受结构限制。一般做曲轴会使用这种方法。                     具体使用哪种方式,看你零件的结构吧。
再来解决你断屑问题,这个主要和三个方面有关系:
1:加工材料,如果你加工黄铜,它都是崩碎状的切削,你就是想不断都不行。反之我还没见过有加工尼龙材料的能断屑的,切屑都是滑过前刀面后飞出来,团成团洗手时候用了。这个咱们不做主要讨论,都得按图纸要求走。
2:切削参数:     切削速度、进给量、切削深度(背吃刀量)。
在粗加工过程中,切削速度低-进给量大-切削深度大,肯定断屑。
切屑参数变化对切屑的影响:高速切削时,当进给量f和背吃刀量ap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切削速度v的增加,切屑的断裂应变εB先是增加,然后又减小;当切削速度v和背吃刀量ap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进给量f的增加,切屑的断裂应变εB是减小的。当切削速度v和进给量f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背吃刀量ap的增加时,切屑断裂应变εB基本是定值。                  这一句是网上复制的…………出自《切削参数变化对切屑断裂应变的影响》
3:刀具角度和断屑槽形状:
减小前角;
增大主偏角;
在主切削刃上磨出负倒棱;
前刀面短一点,断削槽磨成直角;
刀具刃倾角0度的时候,切屑流向过度表面,接触后断裂。等等方法吧,都可以改善。
另外使用切削液也能提高断屑能力。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普通车床加工加工偏心轴零件,常用的方法有三种:  1:用三爪卡盘,在其中一个卡爪上加垫片,垫片的厚 ...

非常感谢回答,对我很有帮助,正在慢慢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