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切割铜管外切刀总是崩口怎么办》

楼主(2012-03-04):
外切刀材质是6542  刃口45度~~~泪求改善建议~~~

Evernote 20120304 23:43:32.jpg

网友A:
使用方法不当;
别的切割方法不行么?比如磨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方法不当;
别的切割方法不行么?比如磨光机。。。

不行....我们需要无屑切割....

网友(2012-08-16):
楼主  这刀具我们厂里原来做过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不做了

网友(2013-03-01):
这个在两器空调行业到处都有,一个是材质,热处理方法,角度,

网友:
少进点刀,多转几圈

网友:
您好 我公司专业生产分切园刀  13956226882   马鞍山市京华机械刀片有限公司  www.jinghuadp.com  欢迎来电洽谈!

网友:
您好 我公司专业生产分切园刀  13470952088   QQ:976455942  马鞍山市京华机械刀片有限公司  www.jinghuadp.com  欢迎来电洽谈!

网友(2013-05-30):
可能有几个方面影响了你的切管:
1,刀具的硬度是否过高
2,使用过程中是否有振动,刚性不好的话会直接影响刀具崩口
3,有没尝试换其它角度的外切圆刀,角度小点的试下,更容易切入且切入力较小

网友(2013-11-20):
无屑外切刀我公司拥有多年非标刀具生产的历史,结合我们对无屑切割刀多年生产经验总结加上和格力研究院合作开发长寿命切刀的机会,从多方面对无屑切割刀进行了深入研究,坚持走精品路线,潜心深入研究产品,将产品细分,根据客户实际情况提供不同的产品,从全方位提高产品质量,抓好每个细节,将产品作精作细,坚持不懈的努力提供最优质的产品,继续努力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持续不断为客户提供更好的切刀。常用外径规格有:32.2,31,32,31.5,角度规格有:16、18、20度等,常规规格均有库存现货,另外还可以根据不同客户需求进行非标定做。请提供贵方使用设备、铜管、铝管或不锈钢管的壁厚,以方便我们为贵方配合适的切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