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ANUC的倒圆角,G2和G3是I 和K。而不是R呢?我们厂给的程序是R的,为什么我的是

楼主(2012-03-05):
为什么FANUC的倒圆角,G2和G3是I 和K。而不是R呢?我们厂给的程序是R的,为什么我的是I和K?

网友:
你是不是想问,软件出来的NC档是I和K?如果是的化,是后处理的问题,改下就好!

楼主:
怎么改?小弟是初学者,希望指点下。。。

网友:
I和K表示的是圆心的坐标,值是指圆弧圆心相对于圆弧起点分别在X轴和Z轴上的增量.

网友A:
I和K是指圆心坐标、R表示半径。

有了I和K值、没有R也可以照样执行。

网友:
有的机床IJK还表示XYZ.把软件后缀改下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我想改成R表示的倒角。应该怎么改呀?

网友(点评):
其实没什么影响的,如果你是软件编程的话在后置处理里面更改参数就行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I和K是指圆心坐标、R表示半径。

有了I和K值、没有R也可以照样执行。

但是我想改成R表示的倒角。应该怎么改呀?

网友:
I、K、R都没问题的,看编程的情况了

网友(2012-06-17):
不影响的,不同编程方式

网友(2012-07-29):
程序的格式不一样,理解上有点不习惯,要克制自己的惯性思维。用躲了就好了!

网友:
把I  K 删掉后面加个R就好了

网友:
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效果都一样的

网友:
好像没必要改,i k就是圆心相对于x y轴的距离,以此点为圆心走弧线

网友:
坐标编程!~

网友:
一般都可以用的,

网友:
没看完。
IJK和R是两种表达方式,IJK更接近于图形,而R有时候是近似的,但是,如果图形有点问题时,用IJK方式会产生报警,所以,如果不是超精密的活,建议用R格式的。
基本知识,需要多看系统说明书

网友(2012-10-22):
是那种软件编程的?后处理改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
FANUC用r只能走圆弧、不能走整圆。

网友:
R是编半圆在G2,G3后面跟的;I、J、K是编整圆时后面跟的,I对应X轴,J对应Y轴,K对应Z轴。

网友(2012-11-28):
表达不一样而已,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2013-01-09):
研究一下编程说明吧!倒角可以直接用C,圆角直接用R,在什么系统都是可以的!

网友(2013-04-04):
两个都可以用啊

网友(2013-06-09):
看你后处理怎么做的

网友(2013-08-15):
什么软件,UG后处理,我可以该,以前遇到过

网友:
G2/G3+圆弧终点坐标值+R就可以了

网友(2015-06-29):
我也来看看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