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三贴1C] 关于螺栓连接,请教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2-03-05):
1. 在 《API 617-2002 石油 化学和气体工业用轴流 离心压缩机及膨胀机-压缩机》中规定:

2.3.1.7.2 在水平剖分的机壳的主要连接面和径向剖分的机壳的螺栓连接的端盖上,应提供柱状(双头)螺栓。在所有其它外部连接上应使用柱状(双头)螺栓替代有头螺钉,对于装配用途必不可少的六角头螺钉,由买方已认可的除外。

 问题:为什么要用柱状(双头)螺栓而不能用单头六角头螺栓?

2. 螺纹防松,可以涂胶,美国常用Loctite,国内有替代产品吗?

3. 低温环境下,例如-150摄氏度,选哪种螺栓材料?

多谢!

网友:
怎么看都不像测试而是问问题。问问题还有每周三贴的要求吗?一条水枪。。。检定完毕。
问题好像不太会,权当抛砖引玉吧
1.可能跟腐蚀环境有关,双头螺栓跟单头螺栓比,自锁能力弱。万一一旦锈蚀了可以较容易退出来而不损坏螺纹孔。进行更换。
2.大把,但是乐泰的螺纹锁紧胶针对不同的使用环境提供多种专用牌号可供选择。要是使用环境很极端的话,还是选乐泰吧。
3.用铆接。

网友(点评):
三贴的要求,是我自己的计划,不想灌水。问题1好象和螺纹孔无关。

网友A:
我的观点:
1、双头螺栓由于双头都有螺母,都可以使上预紧力,不像单头螺栓那样单边受力,而另一边由于形状上的急剧形变难免会有应力集中,但是我至今也没有看到因为应力集中而发生崩裂。不过单头螺栓由于老化或腐蚀后拆除就比双头的螺栓麻烦点了。双头罗刷一般用于中高压场合,单头的一般用于压力较低的场合。
2、国内防松的涂胶真的是一大堆。自己挑的时候说一声国产的就好。
3、低温环境下,例如-150摄氏度,与螺栓材料有很大关系,不是单纯的连接形式的问题,相反,铆接更容易出现冷脆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建议使用专门的低温钢,或者使用奥氏体不锈钢都可以。
这些问题建议楼主在问问题之前好好想想吧,这些真不算上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我这水平太低,见笑。多谢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观点:
1、双头螺栓由于双头都有螺母,都可以使上预紧力,不像单头螺栓那样单边受力,而另一边由于形状 ...

第一次听说单头螺栓单边受力,回去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冷脆跟材料有关跟加工方式无关,只要你用会冷脆的材料,无论是铆钉还是螺栓同样有问题。我觉得这个主要是选材质才是关键。如果热膨胀率有差异将会导致松脱或者更紧。反过来连接很复杂例如螺纹链接,收缩引起而外的内应力导致连接失效非常常见。

网友:
这些设备一般是铸铁件,用双头螺柱埋入,避免经常拆卸引起螺纹损坏。

网友(点评):
这种齿轮箱螺栓联接,两边都出头的,箱体没有内螺纹。

网友:
就质量控制而言,双头螺柱比六角螺栓质量更容易控制,六角螺栓断裂现象中头部与杆部的连接处发生裂纹的比率在10%到15%。

网友:
GB∕T 3098.8-2010中有相应规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单头螺栓单边受力,回去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冷脆跟材料有关跟加工方式无关,只要你用会冷脆 ...

机械设计上说螺栓的预紧力不就是靠两三圈螺纹起作用的么?单头螺栓只有一头螺杆有螺母啊。双头螺栓两边都有螺母啊,都会有预紧力的产生啊。
冷脆只与材料有关,诚然不假,但是铆接时候巨大的剪切力不是加速了冷脆的可能性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上说螺栓的预紧力不就是靠两三圈螺纹起作用的么?单头螺栓只有一头螺杆有螺母啊。双头螺栓两边都 ...

如果机械设计上单头螺纹有效连接是3圈的话,双头的每头可能接触各自是1.5圈,
但是双头螺纹无论是成型刀具一刀加工出来还是同一把刀两次加工出来都存在螺距误差,如果参考平键连接与双键连接的关系:双键强度只相当于单边的1.5倍而非2倍。双头螺纹的有效连接只有2.25圈。

铆钉问题没看懂哪里有强大的剪切力?这个提法比较陌生,还请细心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机械设计上单头螺纹有效连接是3圈的话,双头的每头可能接触各自是1.5圈,
但是双头螺纹无论是成型刀 ...

单头螺栓两三圈螺纹起作用就是3圈吗?就算是3圈,就可以以此推断双头螺栓每头只有1.5圈的螺纹起作用吗?照你这么推演,单头螺母没有拧螺母的那头是不是不受力啊?
这个场合拿键来比喻就不适用了。
铆接连接需要看受力方向,铆接代替螺栓连接几乎不会受到剪切力。
无语。。。

网友(点评):
螺纹连接需要预紧力,铆接不需要这个你总知道吧?别急着回帖,想清楚再无语行不行。

网友(点评):
呵呵,那你就铆接吧。。。

网友(点评):
1、楼主问的是在-150摄氏度用什么材料?阁下回答用铆接。若螺栓连接时需要保证密封性,铆接不用力能保证么?铆接就从来没有受剪切力的情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