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对工件做个振动时效处理以消除焊接残余应力,但手里没有振动时效设备

楼主(2012-03-05):
最近做了台设备,工期挺紧张的, 想对工件做个振动时效处理以消除焊接残余应力。但手里没有振动时效设备,想用一些土办法,比如说锤击或者自制个振动设备什么的,但具体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不太懂。

请教老师一下,说说具体做法

网友:
专用的人工时效机最好,如没有能租借到建筑工地用的水泥震动器也行,圆棒的和托板的都能用,用钢板螺栓固定在需震动部位就行了。如果什么设备都没有,就只有用锤头击打了,注意的是击打部位要垫一薄钢板,以免伤了工件表面。

网友:
如果设备精度高还是用专业设备,不然过一段时间发生蠕变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