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直径50,长度780的圆柱。中间会有可能偏心吗

楼主(2012-03-05):
单位前后换了一家模具供应商,现在制作产品的时候不同模具会出现中间尺寸不等厚的情况。
我想问下,如果线切割这么长的模具,线切割的铜丝如果张力小的话,会不会出现在长度的中间割出的圆和两头的圆的同轴度不好呢。

网友:

线切割 长度780的圆柱   不会吧!选这样的工艺?

长度愈长的工件,中间割出的圆和两头的圆的同轴度、直径、真圆度等肯定是愈不好。

楼主:
现在都流行搞精益,我们这边学的就只是是成本控制,本来工装是垳磨的,现在变成线切割了。之前小批量没出问题,大批量的问题就来了。

网友:
这么长用线切割  第一次见

网友:
换换别的工艺吧

网友:
用中走丝 多修几次吧 那样会好点

网友:
不应该出现那种现象 钼丝要是松光洁度会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