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圆跳动与端面垂直度标注?

楼主(2012-03-05):
端面圆跳动与端面垂直度的区别以及适用范围,在标准时标那个好,为什么?
例如回转端面标那个更合适?
请各位大虾给些建议!!

网友:
1.在一些情况下,端面圆跳动与端面垂直度可以取代应用。
2.一些技术人员认为端面垂直度可以控制端面圆跳动,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3.例如1:端面圆跳动应用于垂直度的情况:齿轮轴肩和安装轴承端面,从功能要求来说,只要控制轴肩的端面圆跳动就足够了,可允许轴肩有少量的中凸和中凹,故在此处标注垂直度是不合理的,应该标注端面圆跳动。
4.例如2:垂直度应用于端面圆跳动:某些盘类零件,当如用端面圆跳动就可能满足功能要求时,因为当端面圆跳动误差为“0”时,而端面对基准孔的垂直度误差可能较大(出现中凸和中凹)。当端面对轴线的垂直度误差为“0”时,则肯定不会有中凸和中凹现象,又保证了端面平面度,故在此应该用垂直度代替端面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