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梯形图?

楼主(2012-03-05):
如何看懂PLC梯形图?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先找本控制电路的继电器图,拆开了看,一个回路一个回路提出来,单画到纸上。在学逻辑电路,学符号,之后找一个PLC的说明,把继电器电路对比PLC梯形图,就一下看懂了,

网友:
你是学校毕业的还是电工出身。你要是电工出身,就看梯形图,估计也不会在这里问了,如果你是学校毕业的,没有学继电接触器控制电路吗?没有的话,你直接看指令的,和汇编语言差不多。

网友:
在网上找一些PLC编程的视频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