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业务的,如何学模具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2-03-05):
大家好,我是金盘模具的小巩,刚接触模具这块的,一点基础都没有,希望能学好这方面,请问怎么学习这一块呢?
我们厂是做模具配件之类的,我属于业务类的,但对产品不是很懂,所以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做业务的话,不需要你学到多少东西的,知道零件的名称和基本加工工艺,就可以完成你的工作了的。如果是想学模具设计,估计要下点功夫的,毕竟你不是科班出生

网友:
看你的图片应该是做注射模具的标准件配件的。这方面我觉得你应该注重你们的配件和模具的关系。主要是顶杆,弹簧,等模具的周边零件。平时多和模具厂的沟通吧。大致可以看看模具的手册,里面有很多的标准件的介绍。也可以有时间系统的看看模具的设计书籍。网上可以查到。至于模具结构技巧方面不必研究太深。当然,机械方面的基础知识应该掌握。材料(特别是模具钢材),热处理的基本要求,公差和配合等要有了解。更多的是要很清楚的知道模具标准件的系列和应用。

网友:
去当几个月学徒吧,保你以后做业务顺手.

网友:
我也不董```就想了解```当然```我也知道```先了解材料```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先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