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模具放在仓库里怎么样保养?是不是要涂油?

楼主(2012-03-05):
请教:金属模具放在仓库里怎么样保养,是不是要涂油,如果涂油一般涂什么油。

网友:
使用过以后,将模具拆下来,将模具清理干净,如果有容易生锈的材料,用油石推油后保存,看下次使用时间间隔多少来定使用前要不要进行处理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怎么叫油石推油,直接在表面涂油可以吗?涂普通机油或液压油可以吗?

网友(点评):
就是用油石粘油后除锈,没有锈的地方也推一推,最好是用干净的抹布擦拭干净,然后喷点喷雾式黄油或者抹点机油。看模具闲置多久决定要不要放干燥剂...........

网友:
看你是什么模具?
注塑模具保养方法,模具从机器下来后用气枪吹出水路的积水,打开动定模,清理模面,检查模具成型部位有无损伤及锈迹,顶针有无损伤及磨损,有就需及时修理,没问题后就喷上带颜色的防锈剂。入库放在架子上、或托盘上。
五金冲压模保养:当生产任务完成后,清理干净模具成型部位油污,杂质。喷上防锈剂,或涂抹机油等。
在模具仓库托盘下面放上生石灰,当做干燥剂。这样模具就不易锈了。保证空气干燥。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喷上带颜色的防锈剂是不是为了好分类识别。还有使用时用什么清洗除油。

网友(点评):
一般注塑模具喷带颜色的防锈剂是更好证明模具已经保养维护过,就是说也已经喷了防锈剂了。不用担心会生锈及腐蚀。

网友(点评):
要求高的模具就要喷进口的防锈剂,它是干性不是油性。便于清理掉。

网友(点评):
干性防锈剂或油性防锈剂用什么方法清理

网友(点评):
干性防锈剂用抹布擦拭干净就好,打几模就没有了,油性的较麻烦,产品是白色的或者是浅色的得拆开模具清洗了。黑色产品到不关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