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用车、汽车、客车当中,用不用蓄能器?

楼主(2012-03-05):
只知道 再 矿用自卸车用
但不知道 是不是在 平时的轿车和巴士中使用

网友:
轿车没有这个,没必要,转向系统是一直工作的,到压力死点以后卸载,方向盘打死以后听得到卸载的响声,

大巴,带有液压系统能量回收的装置的,有蓄能器,北京有这类车辆,没有这个能量回收的就没有了,而采用气煞的,有一个储气罐

网友:
轿车和SUV,就ABS模块上有这玩意,不过很小,就你拳头的一半多一点大。

网友:
重卡上有120升的气刹车用储气罐,重型矿车转向系统有用蓄能器,够至少三次满转向用。

楼主:
所以说 是不是 如果轿车有abs 才会使用蓄能器的呢?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就ABS保压用的,其他地方用不到,哪怕助力的越野车,油漏光了你用力也能扳过来,都是小齿轮齿条的,如果小齿轮裂了,那就刹车吧,哈哈。

网友:
大巴,带有液压系统能量回收的装置的,有蓄能器,北京有这类车辆,没有这个能量回收的就没有了,而采用气煞的,有一个储气罐

楼主:
abs 当中使用的是 哪一种 蓄能器的是不是 隔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