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调速一般用进气节流还是出气节流?

楼主(2012-03-05):
各位大仙,气缸调速一般用进气节流还
是出气节流?
宁波亿日的样本上不清楚的

网友:
一个调节杆儿出去的速度,一个调节进去的速度

网友:
那要是2端都装呢?也就是2端都装节流阀那是调杆进去的速度还是杆出来的速度

网友(点评):
出气节流

网友:
推荐:双动气缸排气节流,单动气缸进气节流。

网友:
一般情况下安装管式或板式单项节流阀,调整的回气流量来达到调速的目的

网友:
还是别想的太复杂了,一般的就用进气节流的吧!

            气动交流:735654580

网友(点评):
不要误人。

网友:
应该是都可以。我用过进气节流的方式,控制起来也没什么问题。有没有高手可以说一下,进气节流和排气节流的不同点和特点,适合的应用场合。

网友:
出气节流好一些,有背压,可以缓冲防止震动

网友:
介质为液体时,一般为进口节流调速。
介质为气体时,一般为出口节流调速。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进气节流是控制杆伸出的速度,回气节流控制杆退回的速度。

网友(2013-04-25):
根据应用场合,选择不同的节流方式;有的甚至可以不用节流。

网友:
我觉得出气节流好一些

网友:
出口调,进口调不住速度,气缸受外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