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16L 抛光,如图,请教

楼主(2012-03-05):
有一长度为178mm,外径为30mm的轴,需要做抛光到Ra0.20以下,如何做?外发,数量10个左右。

楼主:
内外圆的同轴度为0.05,内部两个平面的平面度为0,05,两端面的垂直度为0.05.上面分别为蓝色及绿色显示。红色的销钉为镶进去的。

楼主:
难点就是内表面的抛光,光电管子,内外表面要求有点高。附件为3D。

楼主:
圆柱面上靠近两端分别还有2个M5的螺纹孔,特护特别要求是材质高密封性,高压气体管道。

网友:
我去年待的一家公司买过一台钢球滚光机,专业轴类抛光用,听说用得不错。

网友(点评):
大哥,人家不一定接外单吧。可以做到多少大概?

网友(点评):
辽宁精一的机器,他们可以做到100的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