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要求,翻译求助

楼主(2012-03-05):
帮我翻译一下这个里面的技术要求,谢谢!

网友:
曰文看不懂啊,就能看懂 “6)表面热处理参照表-1.” “淬火后表面硬度hrc33-44”

网友:
你应该直接说是日文翻译,省的别人瞎闯。

网友:
附注:
1、未注尺寸公差按JIS B 0405-m。(后面的C面和R面不足0.5翻译不通,没图不知道怎么翻译)
2、头部滚花。
3、未标明的形状、尺寸、螺纹精度按JIS B 1176.
4、螺纹按JIS B 0209,2级。
5、拉伸强度100-120kg/mm^2,硬度HRC34-44.
6、表面处理参照表-1.

------------
不知道翻译的对不对,练习下。

楼主:
嗯,对着呢,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