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05):
如图所示:管的直径均为350mm,管1里面是一种液体1,管2里面是一种液体2;要求在管1的液体1流进管3的时候,管2的液体完全封死(渗漏都不允许),同样管2内的液体2流进管3的时候,管1的液体完全封死(把管1和管3内的液体1抽出密封后,渗漏都不允许)。

以上这些液体1和液体2不能混合,实现在1工作,2的完全密封,而2的工作1完全密封,并能交替工作(一天更换一次)。

请教大家给与帮助,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T型接头处,装一个中间为一圆球的换向阀,一面加压球就被推到另一方堵住口部,要换向时一方停压,一方加压球就又移到对面堵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型接头处,装一个中间为一圆球的换向阀,一面加压球就被推到另一方堵住口部,要换向时一方停压,一方加压球 ...

那样子使用旧了,应该还会有渗漏的现象,而且圆球换向阀的口径会小很多,增加管道的压力,希望能不给管道增加运行阻力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既要装阀门,就不能管子原模原样的不动,得按通量设计阀门安装。至于用旧了出现渗漏,没有永远用不坏的阀门。

网友B:
在三管相交位置加一个三通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三管相交位置加一个三通阀就可以了。

我们以前就是加了两个三通阀,但是三通阀还是会有泄露的问题,这个我们很头疼,怎么能保证它没有泄露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样子使用旧了,应该还会有渗漏的现象,而且圆球换向阀的口径会小很多,增加管道的压力,希望能不给管道 ...

因为一旦泄露,我的系统运行就瘫痪了,不安全的,代价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三管相交位置加一个三通阀就可以了。

三通阀不行哦,当三通阀阀心转到一定的角度时,三条管是互通的。

网友(点评):
加2个普通阀,程序控制实现分别单通。

网友C:
安装两个电磁阀就行咯,有电来控制也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两个电磁阀就行咯,有电来控制也不错哦

恩我们现在是安装了四个电磁阀,可是用久了,渗漏的问题还是有的,不能很好地解决,因为我们用的是电磁调节阀,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们现在是安装了四个电磁阀,可是用久了,渗漏的问题还是有的,不能很好地解决,因为我们用的是电磁调 ...

管道压力很大吗?液体有没有腐蚀性?正常的话不会这么快就会发生漏水现象

网友(2013-04-14):
能不能将管道3分开呢,管道1与2独立?为什么要合2为1呢?这样只不过增加管道啊,有什么影响.

网友(2016-04-30):
个人认为渗漏现象是由于阀门开闭震动导致的,你的管路应该是没有软连接,阀门开闭震动时间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漏。

网友(2016-09-28):
不知LZ的问题解决没?貌似13年之后就没回应了

网友:
说明:
1.因为液体1和2不能混合,所以增加液体3用来驱赶液体1和2,这个液体3和1、2都能混合,可以是空压、水等等;

2.液体1进入管3:
  首先关闭V6,打开V5,V4,V3,利用液体3将管路残余液体2置换,从V3下口排出,(V1,V2关闭)
  然后排出完毕后,依次关闭V4,V3,V5,再打开V2,V6
  液体1经单向阀-> V2->V6 到达管3(V1,V3,V4,V5关闭状态);

3.液体2进入管3:
  首先关闭V6,依次打开V3,V2,V1,利用液体3将管路残余液体1置换,从V3下口排出,(V4,V5关闭);
  然后在排出后,V2 V3 V1关闭,再打开V4,V6,供给液体2至管3;

4.阀密封泄露问题不知与液体1和2的混合是否有关,如有,上述方法是否就解决了;如没有,那么是否密封件本身材质不行,可以考虑定期更换或换更耐用的材质

网友:
感觉你的管子有残留液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