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设置碰撞停止?

楼主(2012-03-05):
拉动一物体物体,碰到另一物体后如何让它碰撞停止?不设置的话它会直接穿过另一物体。。。。求教如何设置啊
在装配图里那个“移动零部件”命令貌似只能在该命令下点击“恢复拖动”才能实现碰撞停止,一旦在常态下拖动又直接穿过去了。。。。
正常状态下

没“碰撞停止”的抽屉就直接穿过去了。。。。

网友A:
高级配合里面有个路线配合、就是专搞碰撞问题的

网友:
在sw MotionManager中选择【基本运动】,点击 “接触”按钮,并选择装配体中将要接触的零部件就可以了

网友:
              画的挺好的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指导
不过貌似我sw 的motion manager没安装好。。。。。遗憾。。。

网友:
没办法,赚取威望下载东东啊

网友:
下载好有些sw插件怎样安装。。。。。

网友:
下载好的插件,在sw怎样安装。。。。。

网友(2014-03-07):
做不出来,求教学

网友:
找到了
具体步骤
1.点击移动零组件
2.选项栏选"碰撞侦测",移动栏选"自由拖曳"
3.选取要移动的零件
4.Enjoy

网友:
设定最大最小距离可以停下

网友(2016-03-05):
引用 网友A:
高级配合里面有个路线配合、就是专搞碰撞问题的

认同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