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有难题。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2-03-05):
本厂现在加工不锈钢车床件。车内孔5。2 必须倾角  无毛刺。要用40倍放大镜看。现在合格率只有80%。请高手赐教  。有什么新的加工方法。或者新的设备。我们那是发那科系统的数控车床。。。。。。。

网友A:
只给统计数据无意义,到底是什么不合格引起20%不良?根据原因解决问题啊。
毛刺最后走一刀油石就行啦。

网友:
原因是什么,你必须做出实际测量结果统计,才能分析出来的。这又牵扯到数据分析啦,实测结果曲线不同是有不同的原因的,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数据是偏向中心一边可能可能是刀具磨损,或者刀具装夹.原因分析具体叫什么质量分析来着,你上网找找看.

网友:
太笼统啦!都不清楚具体要求

网友B:
大批量5.2的孔还是用小床子做比较好,介绍一个西门子斜床式+排刀架+铣削机床(中文名字:蹦星)840系统。刀具是关键问题,我这里有德国进口小镗刀,最小可以车2.5的孔。至于倾角有个笨办法就是孔车到底后X方向支下去点,刀具R角要小。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发给我,我帮你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给统计数据无意义,到底是什么不合格引起20%不良?根据原因解决问题啊。
毛刺最后走一刀油石就行啦。

谢谢!我的是批量生产。油石做10个可以
  多了可能损耗太厉害    做到后面没效果了 。。11我们 用手工磨的W2钨钢刀。。看图位子。。一班下来总有几十个跳出来

网友(点评):
油石也有连续可进给的油石带。正常来说毛刺不是通体都有,应该是你的工艺问题。但是总不能为了帮你解决问题扣我的积分下载附件吧。咱还有本书不够积分下呢。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上传了个附件大家看看
我们 用手工磨的W2钨钢刀。。看图位子。。一班下来总有几十个跳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批量5.2的孔还是用小床子做比较好,介绍一个西门子斜床式+排刀架+铣削机床(中文名字:蹦星)840系统。刀 ...

我QQ是284222343我们私下在聊聊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的话建议楼主选用整体式的合金
5.2的孔用线切割来割刀杆

网友(点评):
我们就是用的钨钢刀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