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设计一套机动辊道,减速电机选用的疑惑

楼主(2012-03-05):
最近在设计一套机动辊道,就是一排轴,轴两端有两个轮子,重物在轮子上运动,运动速度20m/min,轮子直径160mm,驱动装置用的减速机-链传动,重物的质量大概有50t,一共9根轴来承重,即18个轮子承重,我计算出的电机功率最多2.2kw就足够了,但是一同事打听一家做行车的企业,说是电机要6kw,怎么会差这么大?

    我的计算思路是先计算每个轮子上所受到的摩擦阻力,然后18个轮子相加,最后用总的摩擦阻力乘以速度,得出实际需要的驱动功率,再除以相应的效率,得出也就1.6kw左右,望高手指明过程中的错误,谢谢

网友(2012-08-20):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滚动摩擦,一般摩擦系数取多少?

滚动摩擦一般取0.05

网友B(2012-03-05):
算是可以算,只是你提供的条件参数不全啊,
要算就要先设定一些参数
假设:
1.减速机输出转速n=20/(D*л)=20/(160×10^-3x3.14)≈40rpm/min
设电机为4级电机,50HZ时额定1400转,减速机减速比为i=35.

2.滚轴与重物间的磨擦系数u=0.05
重物的磨擦力F=μm•g=0.05×50x10^3×9.8=2.45x10^4[N]
负载转矩TL=F•D/9•η=(2.45x10^4×160×10^-3)/(9×0.9)=484[N•m]
此负载转矩为减速箱输出轴的数值,因此需换算成电机输出轴的数值。
    电机输出轴的必要转矩TM
    TM=TL/i•ηG=484/(35×0.66)=21[N•m]
    (减速箱的传导效率ηG=0.66)
按使用电源电压波动(220V±10%)等角度考虑,设定安全率为2倍。
    21×2=42[N•m]
P=TM•n/9550=42x1400/9550=6.16KW
随便算的,算的也不全,只能做为参考。
重点在滚轴与重物取的磨擦系数,这个取值不同,计算结果会差别很大。

网友(点评):
最大输出扭矩产生的拉力驱使物体加速到20m/min需要较长的时间,而直接启动会使电机烧毁,要么加大电机,要么变频启动。

网友(点评):
既然是滚动摩擦,这摩擦力的计算公式是不是错了?还是用滑动摩擦来计算?

网友(点评):
应该选滑动摩擦系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轮子上所受到的摩擦阻力是如何取摩擦系数的?

想想看吧!

请教下,滚动摩擦,一般摩擦系数取多少?

网友(点评):
手册里有的,阁下可以自己查吧!

网友C:
轮子上所受到的摩擦阻力是如何取摩擦系数的?

想想看吧!

网友D:
应该不是滚动摩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滚动摩擦吧?

是滚动啊,减速机带动轴以及其上的轮子滚动,轮子靠摩擦力带动箱体运动,这不是滚动摩擦吗?

网友(点评):
看起来没错,但我总感觉应该是滑动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子上所受到的摩擦阻力是如何取摩擦系数的?

想想看吧!

我看机械设计手册第2册滑动摩擦那一节里有滚动摩擦系数这一概念a,钢与钢是0.0002-0.0004m,然后根据公式a=M/Fn,求出M,然后感觉M=F*R求出沿箱体运动方向上的阻力,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机械设计手册第2册滑动摩擦那一节里有滚动摩擦系数这一概念a,钢与钢是0.0002-0.0004m,然后根据公式 ...

   差别就是在这里。  还真被俺猜准了。

再去翻翻手册,摩檫面的说明是咋样的?想想实际的物件又是咋样的。

祝您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是可以算,只是你提供的条件参数不全啊,
要算就要先设定一些参数
假设:

对啊,关键是摩擦系数,不明白你为什么取那么大?这个有依据吗?

网友(点评):
你还反过来问我了?你最了解工况,是你设计机器,你都不知道,那谁知道?我只是按经验随便取个值

网友(点评):
我习惯取0.1,lz肯定觉得更不合理

网友E:
你算的是运行时的数据,那启动的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算的是运行时的数据,那启动的数据呢?

启动时还会比运行时大好几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是可以算,只是你提供的条件参数不全啊,
要算就要先设定一些参数
假设:

我只是不明白你是怎么出来这么大的啊,我从设计手册上查到的跟你有一个数量级的差别啊

网友F:
这就跟自行车后轮为什么向前滚动一个道理,轮子主动,所以是静摩擦力。

网友G:
楼主--保险用7.5---11KW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跟自行车后轮为什么向前滚动一个道理,轮子主动,所以是静摩擦力。

谢谢,我再去学习一下,没注意到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保险用7.5---11KW之间

这么大?不过阿联酋电很便宜,估计人家不觉得浪费

网友H:
要考虑加工安装精度和启动时的扭矩,是不是频繁启停等因数等,2.2KW肯定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考虑加工安装精度和启动时的扭矩,是不是频繁启停等因数等,2.2KW肯定偏小!

没有频繁启停,棍子一直在转,砂箱在上面运动

网友:
这个计算式很复杂的,而且不一定很准确的,建议查设计手册,取摩擦系数的经验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是可以算,只是你提供的条件参数不全啊,
要算就要先设定一些参数
假设:

不好意思,直接启动是没有问题的。
取电机7.5KW,额定扭矩产生的加速度约为3.6>0.33,直接驱动是没有问题的,不好意思!!!!!!!!!!!!!!!!!!!!!!!!!!!!!!!!!!!!!!!!!!

网友:
有个相似工况,原滚动摩擦系数是0.0002m,但是考虑工况中存在滑动摩擦的情况,系数放大至0.0008m,参考来自轧钢机械的夹送辊设计,建议参考这方面资料。工况也是输送托辊靠辊子滚动送料。

网友:
最终归结到滚动摩擦与滑动摩擦的区别问题。

网友:
p=安全系数*umg*v/效率,对吗

网友:
 美国人讨论摩擦系数的贴子:

proejuan (Mechanical) 8 Feb 07 9:47
What is the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for calculate the pull force in a rail car?

civilperson (Structural) 8 Feb 07 10:55
Steel on steel ranges from: High of 0.78 to Low of 0.05.  Use of sand box required on slippery surfaces such as leaves, oil, & ice.  Use 0.25 for design purposes, (2% maximum grade).

wiktor (Structural) 14 Feb 07 15:41
Typically 0.005 i.e 5 lbs per 1000 lbs.You can find more details here:
https://atiam.train.army.mil/soldierPortal/atia/adlsc/view/public/7489-1/fm/4-01.41/chap10.htm#tab10-1

harrisj (Automotive) 8 Mar 07 10:38
At a mu of .005, a 100-ton locomotive will achieve a drawbar pull of 1000 lbf. That's not much of a train.
The loco won't even make it up a 0.5% grade on its own, let alone pull anything else up it.
Something wrong here. Civilperson's numbers look more realistic, although I've never come across as high as 0.78 before.

civilperson (Structural) 8 Mar 07 11:29
     Two different questions have been answered in the above postings.  The rolling resistance of a towed rail car is given as an average by witkor, the tractive effort as a drawbar pull by a locomotive is given by civilperson and harrisj.  The Army Manual cited by witkor has both answers. The STE, (starting tractive effort), is given as 0.3 to 0.2 with .25 as a design value and the CTE,(continuous tractive effort), is half of the STE.

网友:
我觉得是否可以先用一个3KW的电机,试上8小时,再观察发热程度和实际较果,这样比算公式快多了。

网友:
货物被压成18个微观的小坑了吧?这就不能用那个摩擦系数了    再者 货物开始运动的时候有加速度  启动阻力比运行阻力要大

网友:
机械这块  计算好的东西部见的就正确,很多加工  装备的误差   还有物体的误差   都会影响到的。我就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要算加速度,考虑电机负荷曲线等因素的。理论功率是平稳载荷的,动载或加载条件下和电机的允许负荷要有一个平衡过程

网友(2012-05-06):
这个 问题 难嫩

网友:
没事 想想 我画个图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是可以算,只是你提供的条件参数不全啊,
要算就要先设定一些参数
假设:

负载转矩TL=F•D/9•η=(2.45x10^4×160×10^-3)/(9×0.9)=484[N•m]
此负载转矩为减速箱输出轴的数值,因此需换算成电机输出轴的数值

想问下 这个公式里面的 那个 9 是什么意思 ,η=0.9 这个应该是传动效率吧  ?

网友I:
我明白那是 什么意思了 其实就是 个 滚轮架 使用 九个电机 进行驱动对吧 哎呀 郁闷死我了 终于 明白了

网友:
我认为这个应该取滑动磨擦因数,

网友:
关键是摩擦系数的选取上,一般分不清的时候都是取比较保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是可以算,只是你提供的条件参数不全啊,
要算就要先设定一些参数
假设:

负载转矩TL=F•D/9•η=(2.45x10^4×160×10^-3)/(9×0.9)=484[N•m]
这个公式里”9“是什么  ?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是可以算,只是你提供的条件参数不全啊,
要算就要先设定一些参数
假设:

记得转矩好像是T=FxD/2xη

网友(2012-08-07):
引用 楼主:
对啊,关键是摩擦系数,不明白你为什么取那么大?这个有依据吗?

《机械设计手册》吴宗泽 17章里面有说 滚动摩擦系数μR=f/r (其中:f:滚动摩擦力臂,r:滚轮半径)
英格索兰、eepos滑车(装有轴承的尼龙滚轮对铝合金导轨)μR分别为0.01、0.005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
这个还要根据你的速度,和齿轮的传动比来确定的

网友:
系数不一样算下来的数值也不一样的

网友(2012-12-16):
有这方面成功的案例,经验丰富的高手么?

网友(2013-12-05):
引用 楼主:
是滚动啊,减速机带动轴以及其上的轮子滚动,轮子靠摩擦力带动箱体运动,这不是滚动摩擦吗?

启动时应按滑动摩擦算吧

网友:
学习下涨涨经验

网友(2014-07-31):
引用 网友I:
我明白那是 什么意思了 其实就是 个 滚轮架 使用 九个电机 进行驱动对吧 哎呀 郁闷死我了 终于 ...

那按你说的也应该是除以18啊?你看呢F*D/2才是单个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是可以算,只是你提供的条件参数不全啊,
要算就要先设定一些参数
假设:

大侠,能给说说TL=F•D/9•η这个为什么除以9吗?我感觉应该除以2啊,或者要是每个轴都有电机那应该除以18啊?

网友:
参考来自轧钢机械的夹送辊设计

网友(2022-05-12):
引用 网友B:
算是可以算,只是你提供的条件参数不全啊,
要算就要先设定一些参数
假设:

负载转矩  F*D/2吧?

网友:
这个应该有成熟的厂家吧

网友:
保守计算,滚动摩擦系数取0.1

网友:
这么重的东西,加速力比匀速驱动力大太多吧

网友:
滑动摩擦,摩擦系数取0.1-0.15。

网友:
计算过程没问题,就看各处系数选择了

网友(2024-04-26):
车轮驱动力矩(启动力矩)是克服摩擦力矩和提供加速的力矩之和,其中摩擦力应该包括静摩擦力(用静摩擦因素计算)和滚动阻力(滚阻系数计算)。楼主所查的滚动摩擦系数a我猜大概率指的是滚阻系数(有量纲)。滚阻力很小,所以大多情况下不参与计算,但在特定情况下,如高速运动或者表面粗糙的路面上,滚动阻力也可能会对车辆的性能产生影响,需要加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