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压力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2-03-05):
测绘一台齿轮泵  ,齿轮参数和排量都已经算出来了  ,就是关于泵的压力等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泵的压力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还是说直接和泵的出口尺寸有关系呢??请高人指导一下

网友:
容积泵,输入压力跟输出端压力和内漏有关,跟结构没有必然关系。

网友:
应该有工式。不过有的参数好想是从实验中得到的。

网友:
根据泵的密封出来的,密封好压力就搞

网友:
压力是设计出来的,测绘不出来。标准的说是经过长时间试验的出来的。

网友:
系统压力取决于负载。油泵的出口压力主要是和内泄、密封、油泵零件强度、刚性,原动机扭矩来的。这个真不是测绘出来的。

游客

网友:
不错

楼主(2012-04-22):
嗯 很同意你的观点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直接在试验台上实验,在一个压力临界点处 流量处于稳定  就是泵的额定压力了  大概是这样的吗?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没接触过。

网友:
高压齿轮泵的要点在补偿侧板和浮动轴套,不要太精确结果用雷诺方程就可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