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断了轴,求助

楼主(2012-03-05):
我公司有一液压站 ,泵为CB-B10 ,能达到10兆帕  。后来断了一根轴 。我买了一个同型号的换上 ,可是达不到压力   。

我查了查 ,发现这个型号的泵为润滑泵  ,额定压力为2.5  。我把旧的泵断了的齿轮 拿新的换上 ,结果又能达到10了  。现在他又断了  。

请教   什么原因  ,我是不是该换个其他型号的泵?

网友(点评):
原先的泵为什么 能达到 新买的就不行呢

网友:
额定压力2.5兆帕,用到了10,过载太严重了,轴就是按照2.5的压力设计的,所以轴就断了

网友:
加个溢流阀反向联通泵出口和入口吧,压力过大时可以卸载回入口。保护泵体。

网友:
支持楼上各位!!!!

网友:
一般的CB系列齿轮泵只能到2.5MPa,不会太高。

网友(2014-01-18):
压力过大了,另外轴的材料也是个原因

网友:
我们公司的齿轮泵能够达到20mpa  也是cb系列的!如果过载严重轴肯定容易断

网友:
楼主应该换个泵试试。

网友:
负载过大,材料的性能不达标,是很容易断的。

网友(2014-02-28):
引用 网友A:

估计漏气    吸不住油过所以泵头磨损毕油铜板  内部损坏   卡死   联轴器材质问题  等等

网友:
是原先的泵密封不好

网友:
重新买新泵了,旧泵扔了

网友(2015-05-23):
这泵头有没有内装溢流阀??会不会是旧泵调过溢流压力?

网友(2020-11-30):
好像一般的CB系列齿轮泵只能到2.5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