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各种齿轮的方法,讨论

楼主(2012-03-05):
在创建齿轮时,看教程大部分都是
为了阵列轮齿特征,首先对创建完成的第一个轮齿特征进行“复制”、“旋转”操作,从而创建第二个轮齿特征,对第二个轮齿进行阵列。
   为什么不用第一个轮齿直接阵列呢!   求教

对了 分享一下 里边对直齿 斜齿轮 锥齿  圆弧齿  的方法介绍

网友A:
我有很多类型的齿轮视频教程 ,需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
多谢了。。楼主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很多类型的齿轮视频教程 ,需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

好 我的邮箱  lang822lang@yahoo.com.cn   谢了!

楼主:
对了 高人们能讲解一下齿轮画法中各种参数的由来或推倒么  就拿锥齿轮来说  创建渐开线 将坐标系CS1与CS0的关系D38=360*cos(delta)/(4*z)+180*tan(alpha)/pi-alpha  等小弟就不理解  照着教程是能画出来  可不理解呢  麻烦解释一下锥齿轮创建过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 我的邮箱     谢了!

你要斜齿轮,还是蜗轮蜗杆还是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斜齿轮,还是蜗轮蜗杆还是别的

需要锥齿轮的 嘻嘻 谢谢

楼主:
嘻嘻 画了好几遍锥齿轮总是不成功原来编辑关系时打错了几个符号! 晕死了  各位大侠 编辑 工具——关系 里的字体大小在哪里加大? 字太小了   太容易错 检查时又不容易发现

补充内容 (2012-3-13 16:37):
还有 坐标系的xyz  也很小 怎么调大呢   默认当前的红色为X。绿色为Y。蓝色为Z 有颜色还好  其他的呢 以前的坐标怎么辨认     我用的pro/e5.0 没有找到找到改坐标系的指令

楼主:
fonts_size         small、medium、large        确定菜单和对话框文字的相对大小。要使改动生效,需重启软件
menu_font        名称,字形,字号        可以指定字体,用于Pro/E菜单条、菜单和它们的所有子项。可以按任何顺序指定这些变量。例如,“italic bold, 24, times”或“24, times, italic bold”效果相同。如果省略一个变量,则系统使用标准设置。用于Unix系统的标准缺省字体为“helvetica, regular, 12”。用于WinNT和Win95的标准字体来自系统设置,该设置通过“控制面板”来完成。
default_font        名称,字形,字号        设置Pro/E用于显示的、菜单条、菜单及其子菜单、弹出式菜单之外的缺省字体。可以按任何顺序指定这些变量。例如,“courier,bold,14”与“14,courier,bold”的效果相同。任何忽略的变量都使用标准设置。用于Unix系统的标准缺省字体为“helvetica, regular, 12”。用于WinNT和Win95的标准字体来自系统设置,该设置通过“控制面板”来完成。
popuphelp_font        名称,字形,字号        为弹出式帮助,指定字体。可以按任何顺序指定这些变量。如果省略一个变量,Pro/E将使用标准的字体。用于Unix系统的标准缺省字体为“helvetica, regular, 12”。用于Windows NT和Windows 95的标准字体来自系统设置,该设置通过“控制面板”来完成。

这里的我都试了 不行

网友B:
是为了得到一个角度值用于阵列以及参数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为了得到一个角度值用于阵列以及参数化。

请问怎么推倒的呢

游客

网友(2012-04-21):
你以为泡妞呀,怎么推倒。应该是怎么推导。

楼主(2012-03-13):
为了阵列轮齿特征,首先对创建完成的第一个轮齿特征进行“复制”、“旋转”操作,从而创建第二个轮齿特征,对第二个轮齿进行阵列。
   为什么不用第一个轮齿直接阵列呢!   求教

我查到的答案

      非野火版的一定要有个角度参数, 没有的话可以先复制一个实例. 野火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是2001可以这么做,先用复制命令,利用"旋转轴"(曲线也行)复制一个特征.OK完成...再用阵列命令,选取你刚做好的那个特征(刚复制那个),会出现角度以及其它一些尺寸之类的东东....再选取角度(以及其它东东,如果是一般的简单的东西那就不用了),再输入个数,OK完成.......你已成功完成旋转.......
      创建尺寸阵列特征是通过使用驱动尺寸和将增量更改指定给阵列进行特征复制的过程。尺寸阵列可以分为单向或双向。根据所选取的驱动尺寸,阵列可以是线性或角度(旋转阵列)的。完成一个尺寸阵列特征,需要确定驱动尺寸和尺寸增量两个要素。
 旋转阵列是使用阵列导引的角度尺寸来复制对象位置的特征。与线性阵列最大的不同是其驱动尺寸要求是一个角度值,任何控制角度位置的尺寸都可以用来创建旋转阵列。对于草绘型特征和直接特征的旋转阵列稍有不同。草绘型特征可以通过阵列草绘特征的参照平面来实现。而对于点放型特征(如孔特征),由于其本身没有角度位置尺寸,就需要先创建特征的内部参照基准或用其他方法获得角度位置尺寸。新建的轮齿没有角度驱动
      野火版中,旋转阵列过程:先选要阵列的特征,再选阵列图标,阵列”对话栏的下拉列表框中选轴:选择轴线,即可。

对于没有角度驱动的环形阵列三种方法:1.先复制移动旋转一个特征,得到一个角度驱动尺寸,然后阵列.
    2.如果是孔特征环形阵列,则此孔特征应用"径向"参照创建,角度驱动尺寸自然也有了.
    3.创建一个与常用基准平面偏转一定角度的基准平面,将此基准平面和要阵列的特征建为一个组,然后将这个组阵列.

理解不对请指正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了 高人们能讲解一下齿轮画法中各种参数的由来或推倒么  就拿锥齿轮来说  创建渐开线 将坐标系CS1与CS0的 ...

 首先明确两个概念:坐标系特征和坐标系几何
  坐标系特征描述了坐标系建立的参照、过程和X/Y/Z轴的分配
  坐标系几何则仅仅是表达一个原点位置和三轴指向的几何元素
  当然坐标系几何是由坐标系特征建立出来的,一个坐标系特征只能建立一个坐标系几何,(相比之下,一个基准点特征可以建立N个基准点几何),当给坐标系起名字时坐标系特征的名字和坐标系几何的名字一定是相同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主菜单命令“设置”-》“名称”-》“特征”(给特征起名)或“其他”(给几何元素起名)进行验证,
  在此本人强调指出特征和几何元素的概念的不同点,将来在论述其他类型特征的时候还会继续讨论。
  建立坐标系时,首先要确定原点位置和三根坐标轴的指向(因为右手定则,故实际只需定下两根轴的指向,第三轴随之而定),然后确定三根指向轴中谁是X、谁是Y、谁是Z,在PROE中坐标系的建立方式是比较自由的,基本多依靠前两次“PICK”决定坐标系的主要因子,以后的“PICK”辅助,系统按一定规则确定坐标系
  需要预先提示一下的是:
  1.在坐标系的建立方式中(比如“点+两个轴”)的“轴”字并不表示是一根基准轴
线,而是指一个矢量方向(该方向只是一个空间角度方位,无原点定义),这个方向是由被选的几何元素来确定的,可用的几何元素包括基准轴、直的边或基准曲线、平面法向、两点连线、坐标系原点与某点的连线等
  2.在坐标系的建立方式中(比如“点+两个轴”)的“点”字并不表示是一个基准点,而是指一个空间坐标位置,该点位是由被选的几何元素来确定的,可用的几何元素包括基准点、边或基准曲线的端点、相对某个坐标系进行偏距后的一个点位(ON THE FLY)等
  接下来介绍各种坐标系建立方式,图就不多贴了,因为过程写的很明白,大家可自行试验:
  A:“三个平面”---!三个平面无须正交,系统将三个平面的交点作为原点位置,将三个平面中第一个被选平面的法向作为第一指向轴,则其他两轴指向必然落在第一个被选平面上,于是将第二个被选平面的法向落在第一个被选平面上的投影方向作为第二指向轴,由右手定则得到第三轴。
:“点+2轴”---被选点为原点,平行于第一被选轴向并通过原点得到第一指向轴,而后,系统通过原点和第一指向轴作一个平行于第二被选轴向的平面,在该平面内过原点且垂直于第一指向轴作第二指向轴,右手定则得到第三轴
  如果开始所选的点位为一个坐标系,则用户可由该坐标系作偏距点作为新坐标系的原点,!注意此处的点及2轴无须相交
  C:“2轴”---!2轴无须相交和正交,系统通过第一被选轴向作平行于第二被选轴向的平面,再将第二被选轴向投影到平面上与第一被选轴向相交得到原点,第一被选轴向作为第一指向轴,在平面内过原点垂直第一轴作第二轴
:“平面+2轴”---系统将第一被选轴向和被选平面的交点作为原点,将第一被选轴向作为第一指向轴,再过原点和第一指向轴作平行于第二被选轴向的平面,在平面内过原点垂直第一轴作第二轴
:“原点+Z轴”---选某个点位作原点,再选Z轴方向并通过原点得到Z轴,故X/Y轴位于垂直Z轴的平面内,再选一个轴方向并投影到平面上得到X轴方向,过原点平行该方向得到X轴
  F:“偏距”---从参考坐标系出发作若干平移和旋转动作后得到新坐标系
:“缺省”---在零件的内部原点处作坐标系,该坐标系位置位于三基面相交处,各轴方向恒定,第一、二、三基面法向分别为X、Y、Z轴,同时XYZ三轴与SPIN CENTER旋转中心的三色小球也是一一对应的,XYZ是字母顺序,红绿兰是光谱顺序,两个顺序一一对应,红X绿Y兰Z,再讲一个窍门,三色小球是有大小的,大小表明小球离观察者的距离,大说明离观察者近,小说明离观察者远,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观察者知道零件的确定方位,这就好比我们看墙与天花板的交角,你说它是凸角还是凹角呢,当旋转模型时,小球的大小也会随其位置的远近产生变化。
  另两种方式“偏距视图”和“从文件”以后再补充吧
  当三轴指向全部确定后,系统将其中一轴红色高亮显示(变为当前轴),接下来用户可对此轴作如下操作:
  1.“X/Y/Z轴”---令当前轴为X/Y/Z轴
  2.“下一个/上一个”---切换当前轴
  3.“反转”---改变当前轴的正反方向(反一下方向)

这是我找到的关于坐标系解释最全的帖子  摘过来了  可 还是没明白锥齿轮创建渐开线时建立坐标系  cs0与cs1的关系   关于z -4 是怎么旋转的角度我的推断是以z为轴 xy面旋转-4度

网友:
整下来看看!!!!!!!!!111

网友(2012-04-18):
因为复制旋转后可以获得角度尺寸,阵列的时候用尺寸阵列,阵列的时候使用关系。齿轮参数化设计很有用。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很多类型的齿轮视频教程 ,需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

前辈希望提供点关于proe的教学视频!谢谢!!!邮箱1101975567@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很多类型的齿轮视频教程 ,需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

QQ262950178非常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QQ262950178非常 谢谢!!!

什么类型的齿轮 ,蜗轮蜗杆  斜齿轮 。。。。。。。还是说清楚

网友:
谢谢,分享,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高人们能讲解一下齿轮画法中各种参数的由来或推倒么  就拿锥齿轮来说  创建渐开线 将坐标系CS1与CS0的 ...

360*cos(delta)/(4*z)+180*tan(alpha)/pi-alpha  这个是需要理解锥齿轮的理论,仔细看一下锥齿轮的机械原理,看看能不能理解。

网友(2012-05-29):
有用 下了学习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像很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