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头刨刨矫直机轮键槽用什么型号刀具?

楼主(2012-03-05):
牛头刨刨矫直机轮键槽用什么型号刀具,麻烦知道的师傅告诉一下 。

网友:
用牛头刨加工键槽没有标准的刀具。刀具一般都是自制,即加工一个刀杆,刀杆安装部分与刨刀安装杆一样,刀杆的直径和长度按加工需要定。在刀杆前部加工一个方孔(可线切割加工),方孔尺寸根据被加工键槽尺寸选定的高速钢刀方确定,刀杆端面加工丝孔装螺钉压紧刀方。刀方工作部分按刨床切槽刀磨即可。

网友:
方孔一般是10×10的。买10的白钢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