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加工Cr12,用哪种刀片耐用 !铣平面 铣台阶

楼主(2012-03-05):
铣床加工Cr12这种材料用哪种刀片耐用 铣平面 铣台阶 如果用刨床加工该用哪种合金刀片? 有没有比YT5好用的刀 YS25 YS30可不可以用在刨床上? 现在用YW1 YT5铣台阶太费刀了,普通铣床用数控刀片可以吗?

网友:
你试试用M42co8立铣刀加工台阶,铣平面用YW1就行,但要注意转速和进给的比例,普通铣床用数控刀片那要看你铣床刚性如何,一般数控刀具最好不要用在普通铣床上加工,除非你那台铣床是进口的,否则刚性和精度不会太好,建议你使用通用刀具。

楼主:
我今天换上YC10 用的可转为立铣刀 效果还行

网友(点评):
焊接立铣刀m30的你试试.西安品鼎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