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批量板材厚度尺寸检测方法,现在效率太低

楼主(2012-03-05):
到生产厂家现场快速检测500X80X2.7mm的板材厚度尺寸,数量在10000张左右,现在我们采用人工千分尺方法,人累,效率低下。

有知道的朋友请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A:
是抽检还是全检?可以做简易的检测治具啊(限长、宽、高)

网友(点评):
这也加分?楼主问的是检测厚度呀。

网友:
你只要检厚度尺寸那就做个检具 2.7MM 搞点热处理过的料拿去线切割 做个通规在搞个止规 效率应该比现在快很多

网友(点评):
通止规是最有效的,投入也不会太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抽检还是全检?可以做简易的检测治具啊(限长、宽、高)

开始没看清楚,只要限厚的话,按公差上限做个限高的治具放在平台上,平板能过治具就ok了........,再嫌慢,把治具放流水线上(看描述厚度要求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没看清楚,只要限厚的话,按公差上限做个限高的治具放在平台上,平板能过治具就ok了........,再嫌慢 ...

全检查哦,每块板测量9个点,厚度公差±0.03mm。我也想过用通止规,但是板材中间不能检测。

网友(点评):
+/-0.03的话找个好点的平台,用高度规扫表(百分表即可)吧。通止规中间怎么不能检测?连平面多检测了.....

网友:
能否考虑一下测厚仪!

网友:
+/-0.03   考虑一下测厚仪  我不知道我们公司有个零件+/-0.008哪个材料怎么去买的 买了就直接加工

网友:
±0.03mm的公差就的要求你说选择的测量工具自身的精度最少在±0.01 ,超声波类测厚仪精度达不到,射线类的太贵
我也想过用通止规,但是板材中间不能检测,(板材基本都是轧出来的,通止规和弓深千分尺效率一样,还要受到到板材平面度影响,也会刮花板材)
+/-0.03的话找个好点的平台,用高度规扫表(百分表即可)吧(这样的测量方法如果是厚度合格,平面度不好,测出来还是显示不合格)
建议手工还是采用9点弓深千分尺法,效率高价格贵可采用安装18支头对头的传感器.

网友:
这个大小,这个精度,改用厚薄规就足够了,还是工人操作。正负2司用量仪太浪费了,而且才10000张。

网友:
用美国KAMAN的厚度传感器,涡流感应技术,快速测量

网友:
做咱们质检的就是个悲剧啊,好设备不给配,还嫌干的慢。

楼主(2012-08-08):
引用 网友A:
开始没看清楚,只要限厚的话,按公差上限做个限高的治具放在平台上,平板能过治具就ok了........,再嫌慢 ...

厚度要求还是蛮高的,公差为+0.05--+0.10mm,检测6个点/块,入厂批量验收,数量多总共约1W,希望能找个简易的,携带方便的,方法可靠的验收方法,目前只能考千分尺,累啊。大家有什么好招赶快说啊,谢谢。

网友(点评):
既然 厚度要求在5条之内,平面度也有要求吧,不然有意义吗?扫百分表吧,然后抽样用卡尺检验 还有点不明白,你宽度才80,厚度有5条公差,通止规放在平台上不能做定性检测?

网友(点评):
长度和宽度是留有很大的余量再加工,主要是厚度尺寸公差控制在0.05-0.10mm范围内,平面度没要求,数量多,总共有2W块,我是想找个简易的,携带方便的,能解放人力的,适用于现场验收用的检验方法。

网友:
主要是板材的平面较大,我想一般的检测方法是不行的,电子红外扫描之类的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厚度要求还是蛮高的,公差为+0.05--+0.10mm,检测6个点/块,入厂批量验收,数量多总共约1W,希望能找个简 ...

平面度暂时没要求,主要是控制厚度尺寸。

楼主:
长度和宽度是留有很大的余量再加工,主要是厚度尺寸公差控制在0.05-0.10mm范围内,平面度没要求,如果检测平面度工作量更大,数量多,总共有2W块,我是想找个简易的,携带方便的,能解放人力的,适用于现场验收用的检验方法。谢谢。

楼主:
长度和宽度有+2.0mm余量,采用的是卷尺测量;厚度公差为+0.04/-0.03,采用的是千分尺测量,效率太低,人太累,还有2W多块哦,恼火,我现在到处咨询高效简易经济的检测方法。

网友B(2012-11-14):
建议你们生产厂家咨询下做AOI检测设备的,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精度能达到1丝。。。我们做这个,但是效果得实验了才能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们生产厂家咨询下做AOI检测设备的,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精度能达到1丝。。。我们做这个,但是效果得 ...

欢迎提供方案,谢谢.我的邮箱是:jadd_npic@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