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成型中薄铝材(0.2mm)平面度的调整,有何良方?

楼主(2012-03-05):
如题,最近有一款产品,材料为0.2mm厚的AL5182铝材,在产品上有好几个凸包,有向上成型,也有向下成型段差,产品大小大约为70*120吧,目前就是拉完凸包后平面度较差,产品由于拉应力有晃动,目前释放应力的只有压花,平面度要求在0.2mm内,目前是0.4左右。

大家有么有什么好方法解决薄铝材的平面度问题?(模具为连续模)

ps:不限于这个产品,想请教下大家在遇到类似问题时的解决方法!

楼主:
感谢老鹰,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回压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点评):
恩,谢谢,这是一种方法,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
本人对你文字描述不是和理解,楼主有空上张照片更直接,更好判断问题。具体看看模具结构、设计上是否考虑到产品冲压后变形问题?楼主说的这种0.2MM产品,我以前做过手机上很多铝片,度层材料等等。有屏幕背板之类的。

网友(点评):
大侠,图已上传。产品小,平面度易调整,较大就得想办法了...

楼主:
模具图档就不上了,泄密啊 .哈哈 .模具上切刀口,折弯边对平面度影响较小,现在确定为拉凸包影响 (图当中较大的异型凸包高度0.3,和其他几个圆凸包方向相反).产品图如下:

网友(点评):
冲压模具的核心在于其工艺设计!如果楼主要保密的话,以此类推,恐怕在这样的前提下,别人怎么给你做出回答?你这东西也不是什么很复杂的零件,呵呵!

网友(点评):
此案早已结!哪些必须show出来别人才能帮到忙,哪些能摆在台面上,那些不能,是我们这些做设计的该考虑的。我想这些也是职业素养的一部分!

网友:
这个东西不是很难吧?你怕泄密我可不怕,哈哈。
既然是连续模,那你就可以考虑在压包程序后预留整形工位(如果你现在的模具有修改的余地的话。),当然压包,冲孔,成型等工位直接的排配是很重要的,0.2的平面度是很容易保证的,要不你的模具我来给你做。哈哈哈哈,见笑了。

网友(点评):
恕小弟冒昧.兄台以为合理的成型工序是什么?可否告知一二。整形工序当然有留,有两三步空站。0.2的平面度对其他板材类似面积的产品来说简单,不知您玩过薄铝材没?要不兄台说下内应力怎么释放吧,或许您就是位高手!

网友(点评):
产品成型不难,目前是平面度超差。

网友(点评):
哈哈,我是什么高手,叫你一连串的问题给搞闷了。说实话,我不知道的你的模具料带怎么布局的,所以不好下别的结论,如果有必要,可以和我讨论一下模具方面的问题,曾经也曾帮别人做过几年那东西的。327305530

楼主:
看来大家多比较害羞啊!最近一直在忙着改旧模。不过目前已找到方法了。下面就简单说下,供大家参考。
   之前有说过,产品晃动是由于拉应力的关系,也就是常说的凸包周围有点缺料,那本来在拉凸包时上模有压线就取消掉,拉完凸包后在加一圈压线,相当于把凸包根部的材料挤到凸包周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拉应力,平面度就有很大改善。还有就是原材料有问题,本身平面度就不好,是实验材料,也不好判退。只能在模具上克服,后来在产品平面度超差的地方加了一些高1~2条的压线做强化,这样产品外观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产品原来还有压花),RD和QC也同意。目前的平面度在0.18左右,不过好运不长,这次RD又准备大设变了..........

网友(2012-07-10):
能否采用成形工序反变形整形工艺?

网友:
我不是很懂  材料在冲压之前能用整平机过一次不  再有就是  在拉凸包 工序之后加一步 将凸凹包压平

游客

网友:
谢谢回复,拉凸包产生的应力是后面产生的。要在模具里想办法克服。回压效果不明显

网友(2013-05-03):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多比较害羞啊!最近一直在忙着改旧模。不过目前已找到方法了。下面就简单说下,供大家参考。
   之 ...

非常好,比有些人得到答案就跑了的人更有人品。

网友(点评):
多谢!其实做这一行的,能有大侠点拨一下就非常感谢了!实际情况是侃爷非常多,愿意点拨的非常少。

网友(2014-09-17):
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2015-09-15):
楼主提出的问题非常好,而且还回复了后续的解决方法,顶下楼主的做法

网友(2022-04-07):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多比较害羞啊!最近一直在忙着改旧模。不过目前已找到方法了。下面就简单说下,供大家参考。
    ...

送人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