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求助

楼主(2012-03-06):
电接点压力表是不是有好一点的品牌呀?

去年做了一批一样的系统,用的是无锡的电接点压力表,用了半年,已经换了三个了,系统压力也不高,只有10MPa,压力表是0-25MPa的,我设定到7.5MPa(绿针)动作。可是系统到了10MPa,压力表的指针就是超不过7.5MPa,好像被绿针挡住了,需要用手拍一下,才能上去,动作也不是很频繁呀,一天也就动个20-30次。有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表的质量有问题,客户叫得厉害呀?

我真想把它改成压力继电器,估计要好得多,请前辈们出出意见!!在此先谢了!!!

网友:
换个电子式的压力表就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有详细资料吗?正想要试用…

楼主:
版主,这个表有没有量耐压20MPa的呀?我上网搜索了一下,耐压只有1.6MPa的,有的话应该是我的福音了。

网友:
我用的压力表也这样,最后我拆了发现上,下限上面都有一个很小的磁铁,有时候压力表针就被吸在上面了用手震一下就好用,后来我把那个小磁铁拿下来了,就好用了。你也可以试试。

游客

网友:
是真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这个表有没有量耐压20MPa的呀?我上网搜索了一下,耐压只有1.6MPa的,有的话应该是我的福音了。

这个表有25MPa,40MPa,60MPa的。淘宝就有,你可去看看。

网友:
换吧,这个表一点都不好用,稍微碰下就完蛋,去年去调试,换了好几个。

游客

网友:
质量太差

网友:
遇到知音了!现在调试的设备上正用了一只电接点压力表,是我们总工要求用的!以前我都是用的jumo的压力传感器,大概6-7百元左右!为了省钱他们就要求换电接点的压力表!现在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啊!但心中!哎!jumo的压力传感器我以前用过的 很好用!

游客

网友:
有同感

网友:
除了黎明得,国产的还有哪些牌子做的不错?

网友:
我们一直用黎明的,还不错,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是压力继电器的灵敏度有问题,属于地摊货
你买黎明的肯定好用

网友:
台湾协钢数字压力表

楼主:
问了经销商,说黎明不生产电接点压力表,只有普通压力表,楼上的朋友台湾的产品,不知道怎么样,价格,购买方便吗?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供应商吧!!!

网友:
西安仪表总厂的也不错,北京、天津那些改制的老国企的

网友:
这样的还是非国产的好用

网友:
国内做压力表也就是无锡那边好点,浙江产的压力表是垃圾啊。楼主你用的是无锡哪个品牌的?无锡的压力表厂家很多,有好有坏。如果你用压力继电器。成本能高出大几倍的。一个电接点压力表也就200-300左右。

网友(2012-12-11):
高丽棒子做了一种压力开关不错,牌子好像是3G还是什么的,问问吧

网友:
压力表做得好些的就是进口的,说真的德国人、瑞士人制造的都是一个体系属于德系,你看看这2个国家的东西是不是有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
换压力继电器吧 另外用软管连接

网友:
电接点压力表只是一个粗糙的测量,不可以做精确并入系统,哪个厂的都不好用,经常换是肯定的!我们一直用贺德克的压力继电器,6年一个都没换过!

网友:
电接点压力表我们用的都是无锡海天的,感觉还行呀

网友:
楼主用到了水货了,正规工厂生产的绝没有这么差

网友:
那是磁柱点电接压力表,当表针到达设定值时,会有磁性吸住表针,所以看起来会表针好像不走了,当超过或低于这个压力值一定压力后,表针又会突然升高或降低,看起来表针好像不连惯,其实是没问题的,换一种表就行了。

网友B(2013-01-26):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有25MPa,40MPa,60MPa的。淘宝就有,你可去看看。

电接点压力表和电子压力表主要却别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接点压力表和电子压力表主要却别是什么

电接点压力表是机械式控制触点的压力表,电子压力表是用电子元件组装的具有上限下限输出功能的电子式压力表,相对于电接点压力表显示精度高,灵敏度高,设定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接点压力表是机械式控制触点的压力表,电子压力表是用电子元件组装的具有上限下限输出功能的电子式压力 ...

多谢版主点评

网友:
青岛华青的,上海正保的

网友:
换压力继电器好多了!我们都用REXROTHD 的!

网友:
压力表配压力继电器使用,可靠性高一些。

网友:
你是用机械的电节点压力表吗?如果是触点上有可能氧化电阻加大,需要定期保养更换。

网友(2013-02-25):
学习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
设备与表的连接之间加个表弯,缓冲下。

网友(2018-02-28):
楼主,你好!我们机器也有类似于你们的问题。液压系统的电接点压力表经常坏,你们现在是怎么处理的呀?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