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 E怎么画锅

楼主(2012-03-06):
请教各位大师Pro E怎么画锅啊?

网友:
画什么锅???圆锅的话可以旋转工具,只要画出锅的半剖,绕轴旋转就可以了,手柄部分可以用混合扫描。如果有零件图,你可以手柄部分画单个零件最后组装。

楼主:
谢谢!顺便请教下怎么画圆体?

网友:
画个半圆旋转就是圆了。你是刚学吧,到baidu  youku搜几个教程看,这些基本的几分钟就学会了。

楼主:
感谢!哎以前学校学的好久没用了,忘了差不多了。看来是得再学了。i要是那位有教程 网址的发来看看,谢谢

网友:
随便搜索一下proe基础教程,一抓一大把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旋转命令学一下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