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轴承,前轴承和后轴承分别用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03-06):
卧式车床的主轴轴承,一般情况下前轴承和后轴承分别用的是什么型号哒,他们的作用是干嘛的!~求指点!

网友:
那要看你做什么机床,精度要求如何,负荷如何。

网友:
主轴的主要负载是什么?精度的要求、动刚度的要求、成本的要求等等。

网友:
是什么车床呢?数控吗》?

网友A:
应该按以下:轴向推力,径向力,两头距离,主轴挠度,转速,
普通车床应该加工端:滚针+角接触面朝外;皮带轮端:背靠背一对角接触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按以下:轴向推力,径向力,两头距离,主轴挠度,转速,
普通车床应该加工端:滚针+角接触面朝外;皮 ...

卧式车床的主轴轴承是怎么选用的那?有没有相关的计算资料那~能不能发我看看!hongbo4585@126.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