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去压一个工件,传感器反应滞后,压力过载

楼主(2012-03-06):
我们现在做的一台设备,就是液压缸去压一个工件,液压缸最大压下力为系统压力*液压缸缸径,即液压缸压头与工件完全接触死后的压力,可是实际需要的压力为(0-P最大),液压缸上装有贺德克的压力传感器精度为正负5N,实际使用中当压力到了设定值(工件规格中所需的压力)以后电磁阀断电,由于惯性等,实际压力超过了设定值,数显的压力大于设定值好多,跪求大侠帮忙,有没有投资相对小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不计成本解决这个问题又有哪些?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过冲’,你肯定没有设立减速点,

处理办法,你在现在的设定压力前先设定一个减速点,到减速点先减速,再按压力设定停车,就不会过冲,

还有一个办法,即预先停车,比如到5Mpa 为刹车位,你将系统设定到4.95 或4.9 就预先停车,基本就可以到你要的压力,

你说不计成本,就是阿拉玩的东西,用数学模型,计算压力传感器的数据及具体停车位,用加速度传感器确定具体位置,系统有自学习功能,自己会知道过冲多少,在多大载荷条件下,用多大的提前量,就可以准确停产,不过阿拉觉得你没有必要用这么复杂的系统,你用上面说的预先停车就可以,但精度有点低,你自己衡量一下,

网友B:
请楼主明确以下问题:
1,楼主用的是压力传感器还是力传感器?因为你写的精度是正负5N(力的单位),这涉及到控制参量。
2,加载方式是电液比例溢流阀缓慢加载吗?如果是,加载速率现在是多少?如果不是,现在用哪种加载方式。
顺便说一句,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但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一样,解决起来也很简单(用阶梯式加载方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过冲’,你肯定没有设立减速点,

处理办法,你在现在的设定压力前先设定一个减速点,到减 ...

您好,首先谢谢您,系统压力是不变的,所谓的提前设定点是压力,比如要求5000N,设定在4500N的 时候减速,可是4500N的时候压头和工件已经接触上了,所谓的压力变化只是工件的轻微变形量,说白了就是压头和工件的接触程度,这个已经接触上的东西再设减速点是不是意义不是很大,请教了。

游客

网友(2012-05-22):
水泥砌块试压机?
您说的这个会好点,但是不能准确的在所需的点上停止,或许压力过点儿,或许欠点,这个实验想要的结果是要求在某一数值上液压缸液压缸停止,压力维持恒定,然后延时几分钟,看受试组件的变化,然后换一个加载力再试。
依然有意义,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2012-03-06):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明确以下问题:
1,楼主用的是压力传感器还是力传感器?因为你写的精度是正负5N(力的单位),这涉及 ...

您好,首先申明上面的一个小失误,传感器是力传感器,就是直接装在液压缸缸座上,数显的单位是牛顿,精度正负5N。PLC控制程序是这样编的,在数显到了规定值时,电接点传感器把数值反馈到PLC中,PLC控制电磁阀断电,从而使液压缸停止,阀组就是普通的三位四通的O型阀加个单向节流阀,直接通油缸的进出口,我感觉不合理,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C:
溢流阀压力调低。压力是溢流阀控制,油缸动作是电磁阀控制,断电就没有油进去,不存在压力还超高,在高也高不过系统压力吧。调溢流阀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首先申明上面的一个小失误,传感器是力传感器,就是直接装在液压缸缸座上,数显的单位是牛顿,精度 ...

是不是提高电气件的反应速度也会有些帮助,你的系统是不是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继电器的响应时间慢。

控制油缸速度,慢一些,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提高电气件的反应速度也会有些帮助,你的系统是不是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继电器的响应时间慢。

...

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快慢的问题,控制本身就不合理,你想啊,按照系统压力和固定油缸本身可以计算出油缸压下的最大力,假如为10万牛,而实际工件需要的压力比这个力小,而且是0-10万牛中间的某些值,这样的实际油缸压头压下的时候实际的压力就只能是由受压工件的变形来决定的。我觉得对于这个测试问题这种方法本身就不合理,所以拿出来大家讨论讨论,对于这种问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溢流阀压力调低。压力是溢流阀控制,油缸动作是电磁阀控制,断电就没有油进去,不存在压力还超高,在高也高 ...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工件需要多少压力,根据液压缸缸径反着计算出系统压力,然后调定后到压力值,液压缸压下力就合适了,但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件其实是一个实验,是一个破坏性试验,专门设定某些承载力值,不能做着实验呢去调定溢流阀去,而且,这个液压系统还有好多分的支路,如果中间过程调定溢流阀,别的液压执行元件的加载力也会受影响,当然你可以说在分支路上加一个减压阀,但是减压阀流量损失大,速度降级暂且不说,整个实验要求的性质都变了,各种参数等,比较头疼。

网友:
液压技术我不太懂,但我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
这属于控制滞后的问题,当力传感器检测到压紧力满足要求时,此信号被PLC读到需要一段时间(第一个滞后);PLC作出电磁换向阀断电的指令(第二个滞后,该滞后有可能没有,要看控制程序才能确定),PLC再将该指令传送给电磁换向阀(第三个滞后);电磁换向阀执行换向动作(第四个滞后),最终电磁换向阀完成换向动作,液压油切断油缸停止动作(第五个滞后).
前四个滞后的时间一般很短(毫秒级别),但第五个滞后时间一般比较长(采用的是常规电磁换向阀而不是比例换向阀),约1秒左右,所以不能忽视。
问题分析明白后相信楼主不难解决了吧!

网友(2012-05-22):
我感觉用比例阀会改善,传感器检测到压紧力满足要求时,降低开口。

网友:
用比例阀或伺服阀及位移传感器控制试一下。S7系统/BALUFU 位移传感器、力士乐比例阀

网友:
这属于系统响应不够,不能使用低频响的阀,要么像98大侠说的那样估提前量,要么换高频响阀。

网友:
这么悬乎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机器是水泥砌块试压机,哈哈